坏舵机干扰 nrf24 (pcb天线)

楼主(2015-07-13):
我用自制接收机飞飞机,后来有个舵机 坏了,(( 准确说是舵机电机,电机不转,强大的电流都转化成电磁波了)),直接干扰我自制的接收机 ( nrf24),表现为 操作几下后,通信就实效了,去掉坏舵机,一切通信正常。
不知道用有什么方法防止干扰? 我想了下面方法
1)用锡箔纸把 nrf24包裹 。 (如果 干扰不是元气件,而是信号,就没办法了)
2)把 pcb 天线,更换为鞭状天线
3)用带 pa-lna 的nrf24 模块

网友:
换舵机呀!

楼主:
是想杜绝以后舵机突然坏了发生意外

网友:
其实更有可能是舵机拉低了电源供电

网友A:
我在做小四轴的时候也遇到了,解决办法是加电容,更换挪威原厂的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小四轴的时候也遇到了,解决办法是加电容,更换挪威原厂的24l01

已经加了104电容了, 片子是 6元一个的原厂片

网友B:
应该不是干扰。干扰要转动才会是干扰,那个104、103的电容就是吸收有刷间隙放电干扰的。
你这个不转了,我觉得应该是电机卡死,这时候因为是电机反电动势最小,吸电流最大造成电压不足,只要共用一块电池,避免不了的。除非你对每路做限流,那就麻烦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干扰。干扰要转动才会是干扰,那个104、103的电容就是吸收有刷间隙放电干扰的。
你这个不转了,我 ...

对!! 那个坏的舵机就是电机卡死了!
但为何单片机的灯还能正常亮? 估计是因为电压虽然低,但 arduino mini, 3v也可以工作,但经过 ams1117 后,nrf24就更低了,就不能工作了。看来要换压降更低的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干扰。干扰要转动才会是干扰,那个104、103的电容就是吸收有刷间隙放电干扰的。
你这个不转了,我 ...

另外请教下:1)除了接104电容,是否还要接个47uf电容? 看有人这么用,不知为何?
2)我测量了几个 104电容,都只有容量的 60%-80%, 误差太大了吧。 (跟我测量工具有关吗,我买的100元的电容电感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1)除了接104电容,是否还要接个47uf电容? 看有人这么用,不知为何?
2)我测量了几个 ...

47uf是蓄流,也就是突然启动的情况对电池保护。一般对抗干扰作用不大,对于稳定电源会有些好处。如果当成滤波器,那么104是针对电刷火花的高频滤波(不回到电源)和吸收(不释放到空中)。大电容相当于滤低频。
通常电源电流够用,线路不是很长,可以不用47u,电源线长(电感效应明显),可以在电机端放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uf是蓄流,也就是突然启动的情况对电池保护。一般对抗干扰作用不大,对于稳定电源会有些好处。如果当成 ...

多谢,多谢!
我现在用的最便宜的瓷片 104电容, 可能换成 独石电容 或体积微小的贴片电容(贴片是否也是瓷片电容?)。

网友B:
电容种类很多。一般电机应用,陶瓷电容就够了。贴片大多数是无极性的陶瓷。尽量不要用有极性的就好。一般上区别就是极性的看看封装上有没有+-(电解的常用)或者画一条黑、银色(钽电容等)。这类不够安全,虽然很多很贵,但是放在电机上不合适。

独石电容可以用,特性和陶瓷的一样,或者说他就是陶瓷电容(叠层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种类很多。一般电机应用,陶瓷电容就够了。贴片大多数是无极性的陶瓷。尽量不要用有极性的就好。一般上 ...

明白了,谢谢你耐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