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SO 开箱照

楼主(2015-07-13):
期待许久的飞机到了  和大家一起分型下吧
开箱照,第一印象挺重的,估计有5-6KG吧,看来包装挺结实的。打开外包装,里面就是2个牛皮纸箱,果然结实,飞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接着来,取出所有零配件,分别是机身 机翼 平尾垂尾 机翼是分段的,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运输问题,本来以为2.5米的翼展要好大一个箱子呢,现在看来自己的后备箱装起来是没什么问题了。总体做工不错,每个部件都有包装袋,EPO的泡沫还是比较结实的,而且这个飞机做的也比较厚实,相对许多其他飞机薄薄的泡沫来说,这个分量是足够的,估计也比较耐炸吧。

拆开平垂尾的包装 发现舵面上都用木板加厚了,这个设计还是很好的,每个舵面都有加硬的层板,怪不的这么贵呢,这样看来还是比较靠谱的,之前飞过一款2米的滑翔机,俯冲的时候一拉升降,居然把泡沫拉开了,直接炸机,现在做了加固,这个问题估计是没了,仔细看了下 不光是平垂尾,襟翼 副翼都有,看来这个设计是非常牢靠的。而且舵角全用的是球头扣 及球头,估计比一般的拉杆夹头会好许多

机翼连接的地方也做了加强,两根粗的对插杆 两根细的对插杆,机翼上也做了定位销,同时还有强磁铁,估计装起来是不会晃动了,老板的冲浪者就一根杆子插进去的,有的时候会导致机翼不一样重,也是个问题。对插杆上还做了限位标记,比较细心的设计了,考虑的比较全面,值得赞一个。
不光是平垂尾,襟翼 副翼都有,看来这个设计是非常牢靠的。而且舵角全用的是球头扣 及球头,估计比一般的拉杆夹头会好许多

机身上的尾管居然是一根碳纤维杆,靠 这一根管子估计一百大洋了吧,厂家花了血本啊

之前在网上看了他们的飞行视频,还以为平垂尾是打胶粘死的呢,今天一看才发现完全错了,牛的来,居然是用2个铝合金做的夹子,而且氧化打码了,太TM有质感了,高大上啊

再来看看配件包,里面拉杆都装好了,还有舵机固定木板,太多木板了,木板不要钱吗

拆箱照全部没了,总体感觉牛B,接下来我要慢慢装机了,后续再给更新了….

网友A:
这长度碳管没几个钱

网友:
还是很开靠谱的!期待!!!

网友B:
这个飞机前段时间我也弄了一架来飞,说句老实话其实问题挺多的。1,就是电池仓太小放不下6S的电池就连10000的都放不下.2,一共分为上下2个部分尾管就是靠上面部分用4颗螺丝固定的这个非常不稳定,3,降落伞仓太小了放一个5KG的伞都有点问题,还有就是设备仓放不下飞控。4,电池仓太小了就只有把电池放在下面相机仓前面。这样下面挂一个相机还有挂一个电池机翼根本就压不住尾管。这个飞机总体来说设计的还是很好看的,但是针对航测的话问题还是很多,用来做FPV的载机还是非常不错的,他的滑翔性能很好。这个只是我个人使用后的感受在细节上完善一下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款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前段时间我也弄了一架来飞,说句老实话其实问题挺多的。1,就是电池仓太小放不下6S的电池就连10000 ...

您的建议非常不错,一看就是细心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长度碳管没几个钱

100块钱要的吧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期待后续~~~

楼主:
飞机是装好了 可是这儿连雨天啊,想飞也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前段时间我也弄了一架来飞,说句老实话其实问题挺多的。1,就是电池仓太小放不下6S的电池就连10000 ...

我买的这个尾管加了一个M5手拧螺母和一个小铝件固定  这样的好处是不会转动了,直接锁死了,与层板锁在一起了。电池舱还行,我下面也放了一块,这样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