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X5总保护咋办

楼主(2015-07-13):
K80 电调,已经加了风扇了,而且放侧面头罩外。
601电机,16T齿轮。
5000电池
稍微飞暴力点 就降低功率保护了。设定4分,基本在3分左右。
78%油门。
大家都多少转速飞X5?

网友:
我看别人都用100A电调啊 80的小不小

网友:
小 就是小了。即使加个大吊扇也不大好。个人认为

网友:
好赢100 就挺好

网友:
换个120a电调

网友:
天气热了电机都没劲

网友:
爱。我用的便宜的好赢,没保护过。

网友:
不过估计好赢没这个功能~

网友A:
601 用16T  78%的油门能有多爆?这样都能飞保护,换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1 用16T  78%的油门能有多爆?这样都能飞保护,换电调试试。

昨天 做了1个 超转 就保护了。

网友B:
用定速飞吗?   然后飞超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速飞吗?   然后飞超转?

定了83%油门,2500转 。
对头倒飞航线,然后抬头正飞 ,满螺距下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了83%油门,2500转 。
对头倒飞航线,然后抬头正飞 ,满螺距下压。

我的意思是, 你用定速飞, 然后飞超转的时候, 电调侦测到电机超转了, 会在超转后误降低输出功率以“保持”电机转速。
定速模式下电调对飞超转的误判,你是怎么解决的。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你用定速飞, 然后飞超转的时候, 电调侦测到电机超转了, 会在超转后误降低输出功率以“保 ...

还没解决,准备换个100A 看看。
不过好赢电调过流保护没有软关闭这项或软关闭效果不行,直接切掉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了83%油门,2500转 。
对头倒飞航线,然后抬头正飞 ,满螺距下压。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我理解的超转,是满螺距爬升,这时电调为保持转速会加大功率,如此时突然下拉至0螺距,电调反映不过来,才会超转。楼主满螺距下压应该是大负荷,电调保护合理。请教各位大侠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另外,虫子的4020-910正常电流好像是65A,按理80A的电调也够了,也许是楼主用的电池太重了,马达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我理解的超转,是满螺距爬升,这时电调为保持转速会加大功率,如此时突然下拉至0螺距 ...

满螺距下压 贴地面 当然要猛的一收,产生超转。不是温度保护,因为是 第一个动作。典型的电流保护了。
朋友的KDS550也是,一上来上下猛拉 ,好赢100,直接切掉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螺距下压 贴地面 当然要猛的一收,产生超转。不是温度保护,因为是 第一个动作。典型的电流保护了。
...

一直没明白,请教各位,是否只有电压降保护才可设为减功率,电流和温度保护都是直接切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