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履带车混控(2电调)有没人指点下吖

楼主(2015-07-13):
RT
收点学费也行

网友A:
楼主,14SG你研究到什么情度了,你搞这个,用14SG小题大作了吧!
只能告诉你,履带坦,14SG,随便个兼容的接收,三通以上,你要的混控都在14SG里有的。
A无刷方案:两无刷电机,两无刷电调,倒车波箱,无刷不能随意倒转的。
B有刷方案:两普通电机,两电子调速,电子倒顺开关板或用舵机做个机械开关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4SG你研究到什么情度了,你搞这个,用14SG小题大作了吧!
只能告诉你,履带坦,14SG,随便个兼容的 ...

主要我现成有14sg吖
你可否留个Q
我是可刹车的电调

网友:
我也是新手,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简单的履带车,我的方法是两个电调分别连到两个通道 由于我是直接把四旋翼上面的7008直接拆下来装上的,当时是用的模式4,所以通道选的是最后两个,你可以在调的时候新建一个值,然后把模式调到初始值,调起来方便。接好1-2通道后,打开混控菜单( PROG.MIX),需要创建两个系统,1是前后,2是转弯,我的通道是用的CAMB和AUX1 所以1主动通道是CAMB 被动通道是AUX1,2主动通道是AUX1被动通道是CAMB,设备不在身边,值我记在手机上了,你可以参考下:
1CAMB>AUX1曲线类型LINEAR
+100 +75 X +0 Y+0
2AUX1>CAMB曲线类型POINT
5 -100
4 -100
3 +0
2 -60
1+50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