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450L,发现问题,望请高手指点,谢谢😜 ...
新手首飞450L,发现问题,望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5-07-13):
450L悬停机身往右倾斜是什么原因,如何修正,望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正常,主要是尾桨提供反扭力造成的

网友B:
正常的,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主要是尾桨提供反扭力造成的
谢谢,请问有什么方法修正吗

网友C:
正常的还修什么正啊!

网友D:
将尾旋翼中心抬高,和主旋翼水平。~~~折腾吧骚年!

网友E:
得慢慢折腾了

网友F:
先说十字盘平不平

网友G:
正常的,不用做调整

网友H:
所有的直机起飞后都是向右倾斜的,正常,无须担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机身像是往右边斜一点点吗?这部是正常的吗 抵消尾旋翼像左吹的风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