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电调问题

楼主(2015-07-13):
请问用xxd30a电调带x2814 kv1000,3s锂电,9*6浆,接A控,如果把遥控器上的油门行程设置为80%,这样可行吗?载机小胖子
手里只有这个30a的电调了,
大家认为这样会把电调烧了吗?

网友A:
你看参数啊,貌似负载接近30A电流.不过电调瞬时耐压应该有50A左右吧全油门不超过5秒应该不会烧.80%油门长时肯定没事动力不足的话90%肯定也可以.反正你没别的电调你就装上去爽一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参数啊,貌似负载接近30A电流.不过电调瞬时耐压应该有50A左右吧全油门不超过5秒应该不会烧.80%油门长时 ...

感谢回帖,试试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