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航拍机配置

楼主(2015-07-13):
    最近想入手一台用于航拍的四轴,仅仅是娱乐而已,不必要太专业,准备搭载pix飞控。
    比较纠结的是选择机架和动力,比较中意的机架是S500和F450,这两款机架哪个更适合呢?电机选择什么型号,朗宇2212的话动力够不够,还是2216的好一些,电调20A够吗?再有就是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飞机的续航能力?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买成品吧,大疆精灵3或者零度探索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吧,大疆精灵3或者零度探索者。

买成品就没意思了,飞是一种乐趣,捣鼓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B:
猛禽400机架,飓风2216 kv 800铂金30a  3S5200

网友C:
我有要吗飞越650带云台 图传电池25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要吗飞越650带云台 图传电池2550

不用,我想自己组一个450或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猛禽400机架,飓风2216 kv 800铂金30a  3S5200

400轴距做航拍会不会显得有点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轴距做航拍会不会显得有点小啊

不小,成品机比如精灵都是350的

网友:
上F550吧,鼓捣就上六轴

网友:
450的机架续航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