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总是信号不好

楼主(2015-07-13):
就是在飞机突然抖或者转弯时特别容易花屏,而且我用的是副电视单独给发射装置供电的啊。请问这样正常吗?是不是发射烧了?昨天测试时忘了接发射天线,空烧了大约半分钟,我的是600mv的,当时发射机还没热。

网友:
纠正功率单位毫瓦mW

网友:
是否天线不匹配!周围电磁环境也很重要

网友A:
很正常,电磁环境造成的。。。我也如此

楼主:
你们说说没接天线空烧了几十秒会不会烧掉发射?弱烧了,怎么检测,拉距又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电磁环境造成的。。。我也如此

我在家测试时飞机震动的时候也这样。接收怕抖,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家测试时飞机震动的时候也这样。接收怕抖,请问这样正常吗?

我也不懂,但是将断了的时候也会有强烈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