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的HDMI输出模组终于发布了

楼主(2015-07-13):
接出HDMI再加个HDMI转AV的转换器
是不是就可以用上我的鹰眼屏幕,从此远离那恼人的卡顿了?

网友:
烦人的卡顿呵呵哒 换个这就能避免 是啥原理? 根本不可能

网友:
怎么用的,什么功能

网友:
有了这个,就可以用眼镜飞了吧

网友:
这个只是用于替换掉控下方原来那个没有HDMI输出的模组,信号一样要从飞机的数字图传传出,控接收后才能从这个模组的HDMI口输出信号,该卡的照样卡,只是给你多了一种输出选择而已,别无它用。

网友:
20元不到的东西去到580,暴力啊暴力啊

网友A:
换这个东西后是不是精灵3遥控器就可以作为悟的云台遥控器了呢?

网友:
那里有卖上个联结看看

网友:
真的好坑!
50来一个,要么自己留着吧!

网友:
AV转HDMI?如果是的话,坑死了,淘宝一找一大把,几十块的事

网友B:
这个是USB转HDMI,里面要做H264的解码的。很多手机卡是因为手机的H264解码消耗了太多的CPU资源,手机发热撑不住了。如果是因为这个,换这个模块,然后直接用HDMI的显示器确实可以解决卡顿问题。 飞的远了,或者干扰大造成的链路卡顿,这个解决不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卡顿应该是因为手机解码能力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东西后是不是精灵3遥控器就可以作为悟的云台遥控器了呢?

肯定不行啊,精灵3的遥控器里没有5.8G通讯模块。。悟的副控是靠5.8G跟主控通讯的。

网友:
有GPS跟随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行啊,精灵3的遥控器里没有5.8G通讯模块。。悟的副控是靠5.8G跟主控通讯的。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USB转HDMI,里面要做H264的解码的。很多手机卡是因为手机的H264解码消耗了太多的CPU资源,手机发热撑 ...

看了这么多回复,终于看到一个正确又专业的!

网友D:
用了这个就不卡了,甚至可以不用手机,直接用显示器飞。usb转hdmi的解码过程由模块来完成。

网友:
该卡的还是卡,我的悟接唯卓7寸一样卡,有次飞了500米远黑屏

网友(2015-09-04):
里面的芯片是TI公司的DM368 芯片我们公司是做摄像机的DM368 是我们做网络摄像机编解码芯片,自带HDMI接口,DJI只是把一个HDMI插座加上去。

网友E:
高清图穿有利有弊

网友F:
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G(2015-11-01):
我有一个精灵2v+,可以用这个吗?我想接一个hdmi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