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精灵2 飞控问题

楼主(2015-07-13):
把lite 刷成V2 或者用V2 ,能放在精灵V上用么

网友A:
可以的,IMU是通用的,但是要搞清楚中心板各插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IMU是通用的,但是要搞清楚中心板各插口定义

多谢大神

网友:
貌似不行  精灵V是什么? 我只知道精灵2 的飞控是naza   phantom不是V2的  而且V2也刷不了naza phantom的固件

楼主:
个人觉得,naza phantom 和naza v2是同一平台研发,只是一个用pmu 一个用中心版,因为北京限飞,想换个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