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转WIFI苦等四个月终于出来了~~~

楼主(2015-07-13):
经过漫长的等待。。。。。。AV转WiFi终于出来了。。。。。。
有人说。。。。2.4G会干扰到控。。。。。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不讨论了这个了。觉得有干扰的怎么解释都是有干扰的。

15克。。。重量还行  就是好像个子不算小。。。。

(开控操纵摇杆  遥控信号没有发现对画面产生干扰,手机显示秒表跳动正常。飞起来大疆的飞控会不会脑残这个就要去试飞下才能知道了。说到这个小蚁的自带WiFi真的是垃圾的要死,一开控小蚁自带WIFI图像马上挂,)接上小蚁测试,AV信号的画质也就这样了,买这个冲的是能用上手机的屏,再也不用蛋疼太阳底下瞪大眼睛贴着7寸屏看啊看的了。。。。
用成品机的豪们  请各种忽略我的存在吧~~~~

延时两百毫秒左右,开发模块的哥们公司做过各种测试了   我这也就随便试一下。反正不是固定翼,一秒也飞不了几米。不当战斗机一般也炸不了。。。。

网友A:
期待成品、效果、价格!!!!!!!!!!!!!!!!!!!

网友B:
小蚁AV输出转的WIFI?

网友:
PROBOOK 4436S,楼主真节约,跟我一样用个出了好几年的笔记本

网友:
不和控干扰绝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蚁AV输出转的WIFI?

任意的av信号通过wifi把图像传到电脑安卓苹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效果、价格!!!!!!!!!!!!!!!!!!!

这就算是成品了,一百多块钱

网友A:
发射功率多少个dB呢?

网友C:
楼主发一下X宝连接啊

网友:
给个关键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任意的av信号通过wifi把图像传到电脑安卓苹果上

AV才多高分辨率,有什么高质量传输的方法

网友D:
延迟多少秒?距离测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功率多少个dB呢?

电气参数
电压
5V(±5%)
电流
300mA(300mA~380mA) 随传输数据量变化而变化
功率
1.5W ~ 1.9 W 随传输数据量变化而变化
视频性能
支持摄像头类型
CVBS信号输出的摄像头
支持视频采集格式
MJPEG
支持视频分辨率
640x480、352x288、320x240、176x144、160x120
帧率调节范围
1帧 ~ 30帧
可调节的视频参数
亮度、对比度、饱和、
色调、伽马、增益、清晰度
按键拍照
支持(下降沿触发)
串口
支持波特率
9600 bps
19200 bps
38400 bps
57600 bps
115200 bps
230400 bps

支持数据位
7位、8位
支持停止位
0、1
支持校验位
NONE、ODD、EVEN、SAPCE
TX/RX 缓存
1500Byte
无线射频参数
频段范围
2.4 ~ 2.4835GHz
无线协议
标准 IEEE 802.11n, IEEE 802.11g, IEEE 802.11b
加密方式
WEP64/WEP128/TKIP/AES
WEP/WPA-PSK/WPA2-PSK
无线信号速率
11n: Up to 300Mbps(动态)
11g: Up to 54Mbps(动态)
11b: Up to 11Mbps(动态)
调制技术
DBPSK, DQPSK, CCK, OFDM, 16-QAM, 64-QAM
工作及保存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15 oC ~ 75 oC
工作湿度
10% ~ 90% RH 无凝结
存储温度
-40oC ~ 70oC
存储湿度
5% ~ 90% RH不凝结

楼主:
AV转WIFI模块  看见图片和我一样的就就是了   年初的时候上X宝  发现只有一家做这个 而且据说抗干扰性不好  觉得比较郁闷  然后联系了这位做WIFI开发的哥们弄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下X宝连接啊

AV转WIFI模块  自己去搜一下  看见样子和我的一样的就是了   没几家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才多高分辨率,有什么高质量传输的方法

你是想要高清图传吗?我也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迟多少秒?距离测试了吗

距离这个问题没研究  我是打算接模拟图传然后用这模块把视频信号转手机上。  告别外场怎么看都痛苦的7寸屏。。。     要想直接弄这个不要图传的话 加功放加中继应该可以解决距离问题。不过成本就。。。。

网友:
哗,不错啊,以后不用带显示也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要高清图传吗?我也想

有什么好办法,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这个问题没研究  我是打算接模拟图传然后用这模块把视频信号转手机上。  告别外场怎么看都痛 ...

我想应该也是像你说的这样用吧!我搜索到了东西上面介绍距离70米!还真是短啊 不过就那么点价钱也是蛮不错的了。

网友:
楼主  成品了  发个X宝 三  整个来玩玩

网友:
图传接收接这个的话 不知道信号弱会雪花还是直接没掉?

网友A:
给lz一点建议   无论什么显示设备
数传和图传接合才是发展方向  建议看能不能和towr 或droidplann er开发组联系   让手机地面站显示图像能有一个好的接口  这样才能整合资源做大

网友:
做好做个外壳 配上电池 留好接口买来直接用

网友:
200ms延迟不太能忍受,做到100ms还可以

网友:
以前论坛也发过吧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A:
给lz一点建议   无论什么显示设备
数传和图传接合才是发展方向  建议看能不能和towr 或droidplann er开发组 ...

支持。我也是这个像的,目前没找到一块同时支持数传和图传的wifi

网友:
AV转wifi模块实在是没找到这款,,,全部都是蓝色妖姬的,,,求个淘宝地址,,

网友E:
延迟大  分辨率低  没什么意义  我有一个  用了一次就不想用了  谁要100块拿走

网友:
我们为什么不给摄像头的WIFI信号中继一下,我们在地面直接用手机接收呢?这样就是没有了OSD的信号。我有个MINI的路由器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延迟大  分辨率低  没什么意义  我有一个  用了一次就不想用了  谁要100块拿走

5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