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科尔g3d云台

楼主(2015-07-13):
上次坠机摔得云台不会动了,经我大拆修理恢复正常.照片手机拍,有的片没拍清.
大拆图
云台架,相机框全变型了弯了,用锤整平云台架,再扭整相机框
两个马达架摔扭曲了,用工具整直

取出连根断的镙丝,这个有点难度
焊上水平旋转平衡的电位器,看着像电位器也说不是另外的东西.
用环氧胶加固电位器,应为线路板铜泊已脱离基板无法固定.
再用气缸密封胶固定连接线,因手头只有这个胶
天线用的是502胶
再组装回去,上机通电,试了下相机上下左右功能正常,把整机拿手里进行左右,前后来回倾斜,水平正反转动,相机都定点初始调整位置.大功告成.
接下去有空研究云台控制板,外加功率器件及大电机使云台能控制大型单反相机或摄像机,像D4这样连镜头5公斤左右的摄影器材.

网友(2015-10-28):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G3D云台传感器坏了,自己买的一个想换上,结果把接线顺序搞乱了,

网友:
这样对吗,还有就是控制那端的顺序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