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神推荐一款飞机

楼主(2015-07-13):
小弟飞过亚拓500L,由于飞场原因想飞小机,预算600—800左右,V977怎么样?还是华科儿呢,比较纠结

网友:
977便宜耐炸动力弱,你费过500可以华坑

网友:
驰远100S。。。绝对让你爽。。。977无力,螺距还要自己加大,之后锁尾垃圾。。华坑的舵机齿换死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A:
亚拓T-REX 150 DFC
地平线 180
驰远10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T-REX 150 DFC
地平线 180
驰远100S

他说预算600~800,怎么买这些啊

网友B:
室内技术好  100S不错,便宜
室内技术不好,别买100S,其实977是能满足大多数需求了。100S换横轴真的很坑爹,倒飞3米坠地也容易歪横轴,太重了。当然你室内是草坪那当我没说

网友:
V977已经飞了超过1年,感觉还可以,比977差的机我也有,飞了2年多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技术好  100S不错,便宜
室内技术不好,别买100S,其实977是能满足大多数需求了。100S换横轴真的很坑 ...

从来没有飞过小机,有一架亚拓500L,之前飞过450

网友:
MCPX BL…除了贵一点,脚架容易挂,锁尾要刷电调以外,真心好飞,动力超爆,超级耐炸,一千多电的路过

网友C:
同是500L也有977,感觉977超乃炸的,卸力设计完美顶多破点桨捡起来继续飞,无刷动力也强劲,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是500L也有977,感觉977超乃炸的,卸力设计完美顶多破点桨捡起来继续飞,无刷动力也强劲,推荐

耐炸遮百丑。加长舵机臂(新版本不知道是否需要),换尾电机(SUT电机,3D锁尾很好,寿命长,我报废了8块电池了,电机还完好),主板海绵去掉。然后,草地上可劲炸吧。。。

网友:
1S的 就选MCPX  2S的可以100S

网友:
飞过大机的话,技术没问题,所以耐炸不耐炸可以忽略,我建议你选华坑的120D02S,结构和大机一样,稳的和500L几乎一样,我不出去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飞它,我技术烂,飞飞修修已经一年了,感觉此机还可以

网友:
新人选机很纠结,想要977的耐炸,又想要练模拟器,不能两全,该咋办?要不977买一套,再买套D10+模拟器。还有就是直接买华的MINI CP+D10的套机+模拟器,大侠们说那样合算?

网友D:
MCP+DE7+模拟器。。。。如果你遥控不准备玩固定翼和四轴。。。D7E足足够。。。飞到你迷舵也不会失控。刷机后也是万能。MCP就是舵机扫齿麻烦。。。可以当入门。。然后进阶100S。。。这是我个人的历程。期间经手150和02S。。。都放弃了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现在练手,977要不断的调整。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DE7+模拟器。。。。如果你遥控不准备玩固定翼和四轴。。。D7E足足够。。。飞到你迷舵也不会失控。刷机 ...

飞50E的固定翼 680的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