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伞折 685的新架子,假组一下 强度很好

楼主(2015-07-14):
       貌似是新出的架子,乐逸小六轴,第一时间买回来,打算配置3508电机 上6s电 kv390 1238桨 ,
       伞折的 700以内轴距的架子 不多,市面上现有的 刚性也略差,飞越680之类 横折叠方式已经落伍,不便携,c卡结构冬天也容易断.

个人经验
      4s 电池 配置
      3508kv700 apc1238桨 4s 6000-8000的电池 会有不错的续航,载重和抗冲击(风)能力,4s 5000 也可以,续航略短,不足十分钟,kv590 适合轻量化配置 ,但是按照目前市面上飞越680 这类架子 其实并不合适,建议是 kv700
      2216级别的配置也有 价格略低一点  用 2216kv 800 配 30a电调 上 1147桨,4s 5000电池 挂狗飞 也不错
      6s 配置 也有好的方案,
      用dji e600 套装,电调换 铂金30a 或者乐天40a 用6s 5000左右的电池  动力充沛 可以配微单 加轻巧云台航拍,之所以要换电调 是因为 dji的电调号称有什么能量回收 ,实际上使用起来类似有刹车,自锁桨有射桨风险,虽然12寸桨射桨案例不多 但是保险起见 还是换掉比较好,如果用其他牌子电机  建议 3508kv390 1238桨,

      上点细节图,架子设计的不错,值得称道,回头再发装机贴 试飞贴.

网友A:
我也喜欢这个架子,E600没有主动刹车,E800有,E800用的是自锁桨,怎么转都不会射桨,E600用的是自紧桨,有反扭力的时候会变成自松

网友B:
很漂亮的机架,这是乐逸的MAX6 685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这个架子,E600没有主动刹车,E800有,E800用的是自锁桨,怎么转都不会射桨,E600用的是自紧桨,有 ...

是没有主动刹车 但是所谓的能量回收,有刹车效果.所以坚决不用dji 电调, e800的也不要太乐观 下面的塑料件 脑残设计  我这边的悟全部换了自紧桨 加防脱,新款完全不靠谱

网友C:
塑料件靠谱吗?换铝合金吧

网友D:
塑料件啊,折叠机构看着虚啊

网友E:
就想知道这折叠件塑料的硬不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想知道这折叠件塑料的硬不硬

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件啊,折叠机构看着虚啊

一点都不虚,反而很紧 拧着要用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机架,这是乐逸的MAX6 685机架吧?

就知道是 685 不知道型号,我买的时候 好像厂家还没上架,从另一个朋友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靠谱吗?换铝合金吧

换了就重了
,目前看 强度足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知道是 685 不知道型号,我买的时候 好像厂家还没上架,从另一个朋友那里买的

这台机已经发售了,我是代理

网友F:
最担心的就是塑料折叠件连接处的2个螺丝耳朵,最关键的受力处做的这么单薄。

网友:
不错的架子,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主动刹车 但是所谓的能量回收,有刹车效果.所以坚决不用dji 电调, e800的也不要太乐观 下面的塑料件 ...

E600没有能量回收的,E800才有,自紧桨肯定会松,但是快拆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G:
楼主的进展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担心的就是塑料折叠件连接处的2个螺丝耳朵,最关键的受力处做的这么单薄。

暴力压扯掰动,没啥问题.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进展怎样了

等两天,这两天装一个大八轴,装完再来装小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