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飞机不听话了

楼主(2015-07-14):
前几天连续下雨  手贱。。。把飞机拆了想换个安装方式  顺便整理下线路

结果安装好后  现在自稳模式  半自稳模式    起飞几秒后   就开始乱晃 不是往这边栽就是往那边栽

不听使唤。。。我杆打到左上角     飞机还在往右后方栽下去。。。。

根本没办法玩

切到手动模式     飞机不乱跑    但是在空中会抖

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拆开重新安装了2次

各种刷向导。。。。还是这样     难道CC3D挂了???

但是说CC3D挂了的话   手动模式还能飞

真心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有人遇见过这个问题 吗  求帮助啊

网友:
的确是原因不明的疑难杂症,用最笨的办法就是拆除所有连接线,重刷CC3D固件,就像新装机那样全部装一遍,如果现象依旧,只能认为飞控失灵了。有CC3D备件先替换一下就更一目了然了。
原因也许复杂,还好代价并不大,多半换飞控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遇见过这个问题 吗  求帮助啊

还有就是你的遥控各通道正反向要确认是正确的,打左上往右下栽会不会是通道反了,遥控也是要确认正确的哦

网友:
我是飞行中逐渐开始倾斜  最后掰都掰不回来

网友:
一样,我也手贱,原先好好的,电机摔坏一个后也进行改装,结果又烧了一个电调,换完电调又换个新摄像头,结果摄像头大油门有雪花和干扰线之后又变黑屏,只好再换传输线和摄像头,暂时看没问题了,实际飞时再看效果。你碰到这种故障先水平较准一下,电机起止点和PID再仔细核实一下,如果不是飞控的事儿感觉是不是震动太大了,导至飞控数据累计出错,加强飞控减震试试,反正就是折腾,对我来说修几两天晚上飞机换来几秒钟的飞行经常事

网友:
飞控动了

网友:
线路焊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遥控各通道正反向要确认是正确的,打左上往右下栽会不会是通道反了,遥控也是要确认正确的哦 ...

遥控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