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了个六轴,留空时间很短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4):
自己组了个六周, 机架是正版的 DJI F550, 电机是2212 ,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飞控 Naza lite 升级的 v2 带gps。带三轴云台了 黑狗三, 用10000mah  3s 电池 只能飞5分钟, 我在飞控里面设置的电池保护,第一级3.7v 第二级3.6v。

飞5分钟左右飞机就开始自动降落,达到了二级保护。

飞机是比较稳的 ,切gps模式 没风的情况下 ,很稳。

楼主:
桨用的是1045的尼龙桨, 无刷电机 是800kv。

网友:
保护电压可以设置低一点     负载状态下   电池电压会降得比较多   你看看你现在 5分钟下来   以后  地面测电压多少    一般落地  以后回压到3.7左右  也就是 空载电压3.7

楼主:
回地面放2小时, 电压8.3-8.4之间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放置一会应该在11V左右啊。

网友:
取消飞控的电压报警吧 用BB响就行 设置3.5V报警   还有电机是kv800的配11寸桨会好一些 不过轴距限制了

网友A:
一级设置到3.6v带载电压、二级设置到3.4V 带载电压
线损0.3v 多少S 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设置到3.6v带载电压、二级设置到3.4V 带载电压
线损0.3v 多少S 就×多少

没看明白您说的。带负载电压能设置吗?好像只能设置无负载电压 ,和 线损电压。
是这样设置吗:(我用的是3S电池)
一级保护 无负载电压设置 为 3.6         线损电压 0.9

二级保护 无负载电压设置 为 3.4         线损电压 0.9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您说的。带负载电压能设置吗?好像只能设置无负载电压 ,和 线损电压。
是这样设置吗:(我用的 ...

晚上回去给你来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您说的。带负载电压能设置吗?好像只能设置无负载电压 ,和 线损电压。
是这样设置吗:(我用的 ...

直接按这个图设置保证不会有问题
BB响设置3.6或者3.7V就可以了

网友:
说说起飞重量

网友:
感觉是重量超载,电机拉力不够

网友:
KV800用1045的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这个图设置保证不会有问题
BB响设置3.6或者3.7V就可以了

谢谢 ,按您说的设置,明早试试 !!

网友:
機子有多重?估計超載。電壓保護每级應設定再低0.1V,還有六軸最好使用4s電池

网友:
800kv太低 f550又不支持大桨

网友:
550机架用2212,貌似电机小了

网友(2015-12-08):
电池大了

网友:
我用虎牌5400mah 挂狗12分以上

网友:
1、起飞重量多少?估计偏重
2、电机偏小,建议换大点,增加动力
3、电池壳考虑4S5000MA

网友B:
建议用高KV电机或者换4S电池

网友C:
S550六轴
2312精灵电机 9445精灵浆
4S 8000 13分钟
4S 5000 9分钟。
供你参考

网友D:
感觉时间都短

网友E:
1、自重多少?2212单轴推荐拉力大约在400g左右,看看有没有超重
2、550六轴,桨的尺寸有限,效率不会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