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的设置

楼主(2015-07-14):
      1、在地面站里按泡泡的方法设置失控保护(失控时设为自动返航RTL)后,关控时却显示为自稳(Stabilize)。是什么原因?
      2、由于RTL的前提是GPS工作正常,若GPS受到干扰或掉星,机子肯定失联。有模友将失控保护设定为定高(非定点)模式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在地面站的界面里失控选项并没有“定高”,请教这是如何设置的。
这个是关控后的图片,红色是自稳,失控保护选项只有四种(无定高项)。

楼主:
失控保护设置为RTL已解决了,关控后地面站显示为RTL。如何设置为定高还不知道,请教了。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GPS信号丢失设为定高吧,默认是降落。在配置那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GPS信号丢失设为定高吧,默认是降落。在配置那边设置

是遥控器失控保护,指遥控器掉电或故障,不是GPS掉星的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遥控器失控保护,指遥控器掉电或故障,不是GPS掉星的保护。

我觉得是楼主你记错了,失控保护我从来没看到过定高的,再说遥控器都不起作用了,定高就没有意义了,你又不能把飞机抓下来,最终飞机还是电池耗尽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