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5-07-14):
刚买了A6,对电知识就是个文盲。请教前辈们告诉我线头对应的接口,最好是说什么颜色的线接第几个插口

网友:
加我微信,告诉你怎么接

网友A:
左边数起,1-2接220V,3接地线,4-5都是输出负极,6-7都是输出正极。
对应颜色:左边220插头红线接1,蓝线接2,黄绿线接3,输出插头黑线接4或5,红线接6或7。
玩模型没有一点电学知识会很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数起,1-2接220V,3接地线,4-5都是输出负极,6-7都是输出正极。
对应颜色:左边220插头红线接1,蓝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