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通用型热火器RCD3001为何没有让电阻丝发红?

楼主(2015-07-14):
刚在TB上购买了一个通用型热火器RCD3001,接电后,发现火花塞里的电阻丝,没有发红,啥原因?
两个火花塞用点火器测试,都是工作正常能发红的,RDC3001接火花塞后,测量电压是1.37,也是正常的,为何电阻丝不发红色?

楼主:
新款通用型热火头驱动器 RCD3001
功能描述

   RCD3001是一款通用机载型的热火头驱动器,可以简便的将该设备安装在模型上,通过外部触发按钮来启动热火头供电,该设备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手持式热火头,并可以和接收机共享同一组电池,尤其适合象真机,内置热火头发动机的点火。

   与传统的手持式热火头点火器不同的是,该点火器拥有定时关断的功能,每触发一次按钮开关,热火头驱动器工作约15秒钟,如果连续触发,则该设备连续工作,并在最后一次触发后继续工作15秒钟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该设备使用了500KHz高效变频开关模式的芯片,并采用超低内阻的Ultral Low ESR陶瓷电容和钽电容做滤波,因此工作效率高达90%,由于采用变频开关技术,拥有极低的EMI,有效降低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该设备是恒压1.4V输出,会根据热火头的工作状态自动调节输出电流,保证热火头有最佳的工作温度,即使在热火头被燃料完全浸没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正常的温度。

   该设备还设有短路和过热的保护机制,完全不必担心因为负载(热火头)短路造成设备烧毁,在连续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如果温度过高,系统也会进入保护状态,温度恢复正常后可继续工作。

产品特点
■ 6V-12V 自动适应
■ 恒压1.4V 最大 6A 输出
■ 单按钮触发 15秒延时关闭
■ 提供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 自动根据负载调节输出电流
■ 最适合2S~3S锂电池供电
■ 柔软硅胶线配优质小鳄鱼夹
■ 开关模式能量转换效率高于90%
■ 超轻重量,可以直接安装在飞行器上
■ 带LED显示的触发按钮,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应用范围
■ 使用热火头发动机的固定翼
■ 使用热火头发动机的直升机
■ 使用热火头发动机的车模
■ 替换分电盘上线性稳压的热火头驱动
■ 其他一切使用热火头发动机的场合

楼主:
我看到电压是1.37V,但火花塞的电阻丝,就是不发红色,NND,奇怪。

网友A:
打回初中,重修物理!
用电压档串联在电路中,你这不只能量电压么?
直接用模块的红黑线搭上火头,看亮不亮

网友B:
无语,哥们请把负极(黑线)也搭火头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回初中,重修物理!
用电压档串联在电路中,你这不只能量电压么?
直接用模块的红黑线搭上火头,看亮不 ...

我把黑线搭在发动机上,结果是一样的。
我只所以要测试,就是因为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把红色夹头夹住火花塞,黑线搭接在发动机上,波动螺旋桨,从螺旋桨的旋转,判定火花塞根本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哥们请把负极(黑线)也搭火头上- -!!!

没用,测试过,电阻丝还是不亮。

网友C:
電流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流不夠.

偶也是这样认为的,偶还把2s 2200mah动力锂电池,换为3s 1500mah动力锂电池,结果还是那样,电压1.37,火花塞上的电阻丝没有发红。
是不是这个rdc3001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实测小日本发动机火头电压1.28V,电流3.90A。OS 8#可能有差别。
按这个数值看,火头电阻为0.328欧(含两根短线及鱼夹的接触电阻)。
如果按你现在的的电压1.37V算,电流应为4.17A。此电流应该算略为超标,可能烧坏火头。
因此,有可能电路处于保护状态中 ...... 。(猜测)

解决方法:来一段1平方mm的铜导线1.3米,其电阻相当于跨接一0.23欧的电阻(铜的电阻率为0.176x10^-8欧*米)。建议此法试一试。

网友B:
你正极夹火头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火头体?火头整体是负极,火头上面凸出来的一点是正极,如果夹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火头体就会保护。。

网友: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行,我以前用过,输出电压有6V左右,但电流实在太小了,根本就不容易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正极夹火头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火头体?火头整体是负极,火头上面凸出来的一点是正极,如果夹的时候不小心碰 ...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短路了,我看到电压表的读数是1.37v,短路保护应该电压为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短路了,我看到电压表的读数是1.37v,短路保护应该电压为零?

你在量的时候负极又没搭火头上,我看你电表搭在火头体上都能量出电压,把再把负极搭上去100%短路

网友:
我发现了,,绝对是你操作不对。。。。。。。。。。。。。。仔细研究下火头的结构吧!!!!!!!!!!哎。好自为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短路了,我看到电压表的读数是1.37v,短路保护应该电压为零?

初中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吗,你这样串联由于万用表电压档的电阻与火头的电阻相比,火头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测得的几乎等同于稳压器输出电压,要想点亮火头,直接把稳压器输出的两端接在火头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中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吗,你这样串联由于万用表电压档的电阻与火头的电阻相比,火头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 ...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开始是按照说明书的指导,把红色夹子,夹在火头上,黑色线搭在汽缸上,然后拨动螺旋桨,没有任何反应(活塞一点反弹力都没有),这说明电阻丝没有发红。
然后我再拿电压表来测量的,我以为是rdc3001点火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开始是按照说明书的指导,把红色夹子,夹在火头上,黑色线搭在汽缸上,然后拨动螺旋 ...

你测过点火器输出电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过点火器输出电压没

测量过rdc3001集成电路板上的红黑线输出端的两个焊接点,电压就是1.37v。

网友:
唉!如果这样的问题你也来求助,那么以后你的航模路太难走了!
1:确认自己理解了发动机点火时,电流的回路。(不明白暗地里去网上搜,千万别发帖问,太没面子)
2:测点火电接触的发动机两个点之间的电阻。(确保此回路是接通的,热火头是好的)。 3:测点火模块的输出电压。
4:测点火时回路中的电流。
这些做完了还找不到原因,那么你先退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过rdc3001集成电路板上的红黑线输出端的两个焊接点,电压就是1.37v。

估计是电流不够吧,就拿OS 8号来说吧,点亮它至少要4A 要想点到赤红至少5.2A(拿B6点的),你把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然后串联在火花塞与点火器之间,如果电流小那说明点火器坏了,如果测不到,那就是热火头烧了

楼主:
热火头是好的,我用镍隔电池点火器,测试过火花塞,电阻丝是发红的。

网友:
直接用点火器连接热火头再试 电路没问题 依然不亮就换点火器

另 练习机点火很方便 有必要用这个机载的么 多个功能 多个出问题的点 更关键是共用接收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