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50是否属于偏重了?

楼主(2015-07-14):
配置如下:
机架:ATG 250
电机:花牌2403
电调:乐天20A
飞控:CC3D
电池:花牌3S 2200 25C
浆:ATG 6040
控:d10
图传:TS5823  5.8G 200mw
摄像头:700线镜头

全套重685g,大概能飞9分钟左右,正常不?另外布线很乱,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太TM漂亮了跟飞越架子有一拼,炸鸡主要部件都无保护。250的架子用6寸桨不易啊。摄像头拆壳或换,电调不暴力的话换12A,电池用1500-1800mAh的。这几项可下来约100g。

网友B:
哈哈,2200电池能飞9分左右也倒正常,你这架飞机不仅差在布线上,更主要的是设备布局及防炸手段相当不合理,有以下几方面:
1、脚架换多轴用的大口径缓冲棉或其它,这种脚架不耐炸且有可能伤到电机臂;
2、电池在低下重心到是稳了但容易炸到电池,而锂电稍破一点皮能闻到味儿了也就不抗用了且危险;
3、分电板应在底部,且电调也在底板上或夹层里,要是想散热良好就在电机臂靠机身处且做好防护措施;
4、飞控必须放在机身里的中央部位且做合适的减震,这样飞起来才更稳,同时为了升级方便,飞控要把USB口对机身侧面,这时别忘了地面站里YAW也要调成正或负90度才行;
5、图传电路最好通过延长线与天线相连,且天线才用柔性方式固定更耐炸;
6、接收天线用吸管保护且呈羊角状固定好,要不可能发生桨打折天线事故;
7、摄像头拆掉外壳减重安装且要做至少30度上扬,同时镜头最好在机架保护范围内;
8、总感觉你机架上下部分安反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再看看,再就是最好把线路整理和捆扎好,理想状况是多余的一点儿也不要,也能减轻点重量,且不容易炸到或被桨打到而发生故障。
穿越机架的安装和布局除了按说明操作外更可以合理改造和安装,不要太过拘束了,最重要的是看效果了,就这些,剩下的高手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2200电池能飞9分左右也倒正常,你这架飞机不仅差在布线上,更主要的是设备布局及防炸手段相当不合理 ...

说得这么具体了还要楼下怎么说?

网友:
布局非常不合理

网友:
好乱好乱,好惨好惨,赶紧改吧,多泡泡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TM漂亮了跟飞越架子有一拼,炸鸡主要部件都无保护。250的架子用6寸桨不易啊。摄像头拆壳或换,电 ...

第一次装250,布局有待改正;电调放机身位置不够。。放机臂怕炸电调。。。郁闷,,,摄像头拆开过,镜头和主板是分体的,没位置固定,只能整个装或者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250,布局有待改正;电调放机身位置不够。。放机臂怕炸电调。。。郁闷,,,摄像头拆开过,镜头 ...

线好好的整理一下!电池1500mah或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2200电池能飞9分左右也倒正常,你这架飞机不仅差在布线上,更主要的是设备布局及防炸手段相当不合理 ...

多参考别人的装机贴才行。。。改进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250,布局有待改正;电调放机身位置不够。。放机臂怕炸电调。。。郁闷,,,摄像头拆开过,镜头 ...

貌似电调炸坏的少,烧坏的多,所以不要担心炸到电调,因为迟早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好好的整理一下!电池1500mah或2500

1500电池重量轻了,续航会不会比目前长点呢?

网友:
香蕉头去掉

网友:
我1500电池也要飞8分钟啊

网友:
多看看论坛里摩友的机机学习学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250,布局有待改正;电调放机身位置不够。。放机臂怕炸电调。。。郁闷,,,摄像头拆开过,镜头 ...

可利用裸板SONY 700线镜头架安这个镜头,经我对比,170这个带壳的摄像头比裸板SONY 700线 CCD清晰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这么具体了还要楼下怎么说?

是呀,人太实惠了,下次说一半,给大家再留一半

网友:
你这个架子设计都不合理  很难装好~

网友E:
这尼玛不是上下装返了就怪了,整的这么乱套自己看着不闹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尼玛不是上下装返了就怪了,整的这么乱套自己看着不闹心吗

确实是反装,重新整理中。。。

网友:
布线真心乱

网友F:
参考一下,说明一下,飞控前置对于操控没感觉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下,说明一下,飞控前置对于操控没感觉分别

补充:2204电机12a电调,2200电池,全挂载475克,不带电池275克

网友:
控制500克以内算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太TM漂亮了跟飞越架子有一拼,炸鸡主要部件都无保护。250的架子用6寸桨不易啊。摄像头拆壳或换,电 ...

2204  2300KV
银燕12A电调
花牌3S 2200mah 35C
电池是不是有点。。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204  2300KV
银燕12A电调
花牌3S 2200mah 35C

个人感觉:用1500更合适一点,你试一下,重的电池穿越的时候会感到惯性有点大,慢速穿倒是没问题,有暴力倾向的会上4S甚至6S,看个人喜好。风大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到重的电池会更稳一点更抗风一点,怎么取舍要看个人了。我的3S2200/45C的重量比3S2600的都重。

网友F:
带上1500电池,总重量 415克 ,如果换成银燕的塑料电机带上1500电池全重只有38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上1500电池,总重量 415克 ,如果换成银燕的塑料电机带上1500电池全重只有380克

续航时间直逼大型4轴,2200电池极限悬停18分钟3.4v下来回压3.5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用1500更合适一点,你试一下,重的电池穿越的时候会感到惯性有点大,慢速穿倒是没问题,有暴力 ...

我其实意思就是想问下,配这个3S 2200MAH 12A电调没问题吧!另外就是1500 3S 跟2200 3S 就是后者比前者重一点 是这个意思!
有点搞不懂电调跟电池C之间的关系!求大神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其实意思就是想问下,配这个3S 2200MAH 12A电调没问题吧!另外就是1500 3S 跟2200 3S 就是 ...

马达电调电池,按这个顺序,马达功率是1电调耐流必须等于大于1,电池同样放电必须等于大于1。2204如果140W功率用3S是11.1V算140/11.1=12.X那么12A电调可以用,如保险点,可以把油门设为90% 以下,一般电调允许最大瞬间过流都会大于标示的。电池2.2安*11.1=24.4*放电倍率20C=488W。马达小电调电池大没有问题,无非拉不动,但是如果马达大电调或电池小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c数越大重量越大,选择适合的c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WAP280 用2200 电池,起飞重量才56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调电池,按这个顺序,马达功率是1电调耐流必须等于大于1,电池同样放电必须等于大于1。2204如果140 ...

解释的很详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