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8P线定义

楼主(2015-07-14):
请问有谁知道精灵2连接云台的8P线中每根线的定义啊?本人想改成用这根8p线控制第三方云台。急需啊!
打了大疆的400电话都说不知道!

网友A:
dji不会告诉你的,第三方你也控制不了,8P里面有电源,地,CANbus,视频信号等

网友:
网上查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不会告诉你的,第三方你也控制不了,8P里面有电源,地,CANbus,视频信号等

你知道吗?其实只要视频信号和电源就行了。云台俯仰可以直接接飞控。你说的控制不了指的是云台俯仰横滚吧?

网友:
我帮你问问哈

网友B:
给楼主一张图你看下,我就是用这个改的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张图你看下,我就是用这个改的视频输出

怎么还有6p线?你也是精灵2吗?现在用8p线控制云台吗?具体怎么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有6p线?你也是精灵2吗?现在用8p线控制云台吗?具体怎么改啊?

6p是自带的那根截断的线,我之前用的精灵2,自己改的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是自带的那根截断的线,我之前用的精灵2,自己改的视频输出

你是怎么改的?精灵2自带的截断的是4根线的。你是将视频输出到云台,然后由自带的4根线输出到图传吗?其他俯仰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改的?精灵2自带的截断的是4根线的。你是将视频输出到云台,然后由自带的4根线输出到图传吗?其 ...

不是的,我之前因为机器自带的那根4p视频输出线没了,所以自己用云台的排线直接改了一个从云台排线里输出的视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之前因为机器自带的那根4p视频输出线没了,所以自己用云台的排线直接改了一个从云台排线里输出 ...

那我问下CANIC和RESET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