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3 怎么增程,能将天线延长吗?

楼主(2015-07-14):
想着在家里控制,把图像接到电视上,有可行的办法吗,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不可行。。。图传有一睹墙都可能影响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图传有一睹墙都可能影响信号的。。。

所以我想着把接受延长到室外,楼房顶。接回家里飞控上,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着把接受延长到室外,楼房顶。接回家里飞控上,但不知道怎么弄?

我觉得吧。。。还是看着飞机飞安全 因为我的飞机一块电池只能飞10分钟。。。

网友:
加个锅估计能增强,哈哈

楼主:
准备买个增程! 不知道能配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还是看着飞机飞安全 因为我的飞机一块电池只能飞10分钟。。。

分享个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973&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着把接受延长到室外,楼房顶。接回家里飞控上,但不知道怎么弄?

信号经过那么长的线 衰减很大的

网友B:
馈线越短越好,越长衰减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馈线越短越好,越长衰减越厉害~~~~

用外置增程也不行吗?

网友:
高清图传是2.4ghz的 可以用路由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外置增程也不行吗?

即使有增程,原则上也是馈线越短越好。不然增程加了几十DB,结果馈线又损耗掉几十DB,那就跟没加增程一样了~~~~当然我说的有点儿夸张,要把增程的增益全部损失掉,估计也得要个几十百把米的馈线才能办得到~~~

楼主:
这个外置增程怎么和飞控接啊!需要另外配什么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