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改装!《第四次更新》)开工!!新船!!『详细·多图』

楼主(2015-07-14):
(((改装更新部分在71楼以上!!)))
首先声明,本人只是个菜鸟,欢迎老鸟们吐槽!!

这次我要做的船主要参考了052型驱逐舰和054a型导 弹护卫舰,计划8月十几号完工。

关于这两艘船的图纸很少,所以自己根据三视图和一些图片粗略的画出了龙骨。

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用KT板做龙骨,KT板蒙皮,用热熔胶加固,然后外面做玻璃钢。

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工~

-----------------------华丽的分割线-----------------------
开切龙骨

尾部组装

再切,再组装

~~~~~~~~~~~待续~~~~~~~~~~~~~

楼主:
感谢楼下所有朋友的支持!楼主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
---------------------第一次更新---------------------
今晚继续加工~~

还剩五片龙骨

加油吧~但愿今晚龙骨能完工!!

本船长约1.3m

夜深了,刀钝了,没地方在卖刀片,只能磨刀霍霍将就着用了...

------------------第二次更新---------------------

画完开切~

开孔~~

上胶!!

龙骨完成!!

帅气!!

--------------------第三次更新------------------

今天开始蒙皮

截止至现在,上层的蒙皮基本完成,只剩下船头的一小部分!

继续努力!!

楼主:
------------------第四次更新-----------------

继续蒙皮!!

关于船体有些歪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其实下层蒙皮蒙上去以后,根本就不需要再加固了。

下层蒙皮开始!!

下层蒙皮完成!!

开始做玻璃钢!!

等待中。。。

-----------------第五次更新---------------------
环氧胶凝固后,开始打孔。

我的小电钻

安装船轴和电机『后来因395电机功率太大,换成了380电机』

安装舵

上胶!!『大家猜猜我用的是什么胶?』

----------------第六次更新---------------

今天安装完设备,还没拍照片就下水试航了。

电调是320A 2s的,原本是一拖一,被我串联改成一拖二了。(这也是后来我电调烧了的原因)

电机是两个380电机,32mm的桨,电池是2S锂电池。

舵机是辉盛9g舵机

.船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快艇一样。
.正当我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我的老船--天罡号,然后天罡号船体倾斜,进水,接收板碰到水,无法使用,船被风吹到了本池浮木最多的地方。
.由于那边的岸太高,船拿不回来,只好用我正再做的这艘船把天罡号推回来。(这个过程用了将近半小时)
.两艘船都回来了,我关掉了正再做的这艘船电调的开关,检查天罡号的时候,正再做的这艘船的电机开始低速旋转,我尝试着重新拨回了开关,电机仍继续旋转。突然,电调冒出了青烟,我急忙拿起电池,用力的拔着T插,偏偏这时候T插卡得很紧,怎么拔也拔不掉。青烟越来越多,我害怕了,把电调按进了水里,接着,T插也拔了出来,这件事情也终于落幕了。

.此次航行,总共损失一块电调,好伤心啊。(这个暑假我一共花了2000多,父母好像不大允许我再买零件了,肿么办啊~~

航行视频(朋友2拍的)天罡号借给了朋友1航行
?from=y1.7-1.2

楼主:
--------------第七次更新-------------

好消息:楼主的父母终于同意楼主买电调了,所以工程继续。

这次我买的是4s·防水·带散热风扇·一拖二的有刷电调,我就不信还会烧!!

开始做上层建筑
老样子,建筑用kt板加环氧胶制成

基本成型

---------------第八次更新--------------
建筑已完成!

择日喷漆!

--------------第九次更新-------------
最终决定先粗略的喷漆,然后细节处用刷的。

突然发现已经超出预计的好几天了!

过几天再刷细节处!

--------------第十次更新-------------

完工!!

涂得不是很好,见笑了!!

明天上航行视频!!

--------------第十一次更新-------------
视频来喽!
?from=y1.7-1.2
?from=y1.7-1.2
?from=y1.7-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  楼主加油

谢谢。

网友:
占地,等更新

网友:
感觉很赞。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加油!

谢谢.

楼主:
第二次更新完毕,龙骨在今晚顺利完成!!

楼主:
第三次更新完毕,上层蒙皮基本完毕!!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龙骨如果用碳管加强一下吧 好像有点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龙骨如果用碳管加强一下吧 好像有点变形

是的,我打算上层蒙皮蒙完再准备加固!

网友:
kt板有点软吧,还是觉得层板加环氧比较靠谱。楼主加油!

楼主:
第四次更新完毕!蒙皮已完成!正在制作玻璃钢中。。。

网友:
外观还不平整,加油

网友D:
楼主,放弃这个吧,没有肋骨线型图的船型最好用泡沫板磨型,这样出来的船体自己比较满意,而且平整,容易做玻璃钢壳,像这样歪歪扭扭的船体光是打磨找平都有你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放弃这个吧,没有肋骨线型图的船型最好用泡沫板磨型,这样出来的船体自己比较满意,而且平整,容易做 ...

新手第一次做这种船,个人感觉已经不错,管他不平整啥的,尽力就好,
下一艘船再改进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放弃这个吧,没有肋骨线型图的船型最好用泡沫板磨型,这样出来的船体自己比较满意,而且平整,容易做 ...

下一艘船就采用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艘船就采用你的方法。

做法就是用三视图做

网友:
祝早日建成

楼主:
第五次更新完毕!动力安装完毕!

楼主:
第六次更新完毕,楼主没电调了肿么办?!

网友E:
看来以后就可以用KT板做船了,跟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以后就可以用KT板做船了,跟楼主学习

新手做船,比较粗糙,见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手做船,比较粗糙,见笑了!

没有,没有,我之前也用KT板做过一艘燕子级的扫雷艇,后来没再继续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没有,我之前也用KT板做过一艘燕子级的扫雷艇,后来没再继续弄

有图吗?想参考参考。

楼主:
第七次更新完毕,建筑基本成型

网友:
进度很快啊!加油

网友E(2015-08-13):
引用 楼主:
有图吗?想参考参考。

有图,就是太难看了

网友F:
既然是双桨,为什么还要用水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双桨,为什么还要用水舵?

不喜欢差速转弯,还有差速转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图,就是太难看了

好的

网友B:
不错!看来用KT做模板也是行得通,就是前提要精确些。做一些曲面变化不大的船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看来用KT做模板也是行得通,就是前提要精确些。做一些曲面变化不大的船应该可以吧。

是的

楼主:
第八次更新完毕!建筑已完成,择日喷漆!

楼主:
楼主一直在想,漆到底用刷的好还是喷的好?求好心人回复

楼主:
第九次更新完毕,择日刷细节处!

网友G:
做的好快呀,比我做得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好快呀,比我做得快多了

可惜超出了预计的好几天。

楼主:
第十次更新完毕!明天上视频!

楼主:
第十一次更新完毕!已完工!!

网友E(2015-09-15):
还带倒车的功能呢?为什么转弯的时候不稳,没有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带倒车的功能呢?为什么转弯的时候不稳,没有配重吗?

电池的位置没弄好,现在已解决!

网友:
外观恐怖。有的这样自己瞎做还不如买个成品船壳来的好,这样的船更本没保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