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讨教

楼主(2015-07-14):
450L直机油门最大最小时,螺距应该设置多少比较好,谢谢

网友A:
11或者12度

楼主:
最小油门是多少好呢

网友:
普通飞行模式,最低点-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油门是多少好呢

3D 正负11或者12,普通 油门最低-3,最大11度

网友:
我是全部+-13.5,哈哈。不过要是你才入门,建议按亚拓的说明书上那个普通模式设置曲线。

网友:
我是正负1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