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四拐曲轴

楼主(2015-07-14):
  头脑发热做了个4拐曲轴:
   材料:SLD合金工具钢
   工序:粗车-铣床铣外形打滑油孔-热处理-精磨
   那个曲拐部分非常不好磨(只有小型平面磨床)。

  欢迎有相关经验的来探讨,没有再做第二根的勇气。

楼主:
怎么拐字全错了???

网友:
厉害,我想都不敢想去做

网友:
好!很高,过程发上来大家共赏一下呗?

网友A:
        难得看见这么好那么精致的作品,请问楼主怎么热处理曲轴的?怎样控制热处理变形的?楼主的工艺是通过曲轴端面法兰盘上的偏心孔磨曲轴,热处理的变形就被磨去了,有点小小的遗憾是应该先把曲轴粗磨园再热处理,这样内部应力分布更均匀,楼主做直列4缸机,是顶置气门还是侧置气门?再问楼主一个难题凸轮轴怎么做?

网友:
过程发上来大家共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看见这么好那么精致的作品,请问楼主怎么热处理曲轴的?怎样控制热处理变形的?楼主的工艺是通 ...

先说难点:不是用法兰上的偏心孔,法兰上只有两个销孔和六个螺丝孔,是设计了一套夹具。有人有兴趣改天再把夹具图发上来。
  这个料淬火后再高温回火几次变形很小的,实际对最终结果影响并不大。
准备整个V8的,可能有人对曲轴有疑问,其实V8也可以用这种形式的曲轴,那种成90度排布的太难做夹具。
凸轮轴我现在想是先车再磨轴承位,凸轮部分设计专用夹具在CNC上铣。
我是从下往上做,现在在做连杆中。
另外有个问题是这么小的轴瓦不好做,头疼。

网友A:
         有CNC做凸轮轴就没什么问题,这样分布的曲轴做V8凸轮轴结构要简单多了,正时也容易找,这么小的剖分式连杆做分体轴瓦很困难,真正的连杆制造工艺太过复杂,从连杆的修理工艺逆推制造方法要简单一些,8块板材两面磨平并且尺寸略大于连杆厚度,螺栓紧固8块板并加两个定位销,平面磨整体磨连杆大头剖分连接面,拆板,做8个大头瓦盖板,连杆板配瓦盖板分别连接打孔攻丝,再将连接好大头瓦盖板的板平磨至尺寸,以连杆大头剖分处定位连杆大头和小头孔位置,打大小头孔,小头尺寸铰到公差尺寸,大头铰的尺寸大于公差15丝左右,拆板,欲热,分别浇巴氏合金,修整端面,再将8块板重新组装螺栓紧固销定位,巴氏合金打孔铰到尺寸,拆板,分别铣连杆轮廓,秤重,每个连杆重量一至,九几年帮朋友修复水货摩托车轴瓦没有浇巴氏合金,用烙铁烫焊锡并刮配轴瓦也能使用,因为轴瓦的原理是坚硬的基层配柔软耐磨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说难点:不是用法兰上的偏心孔,法兰上只有两个销孔和六个螺丝孔,是设计了一套夹具。有人有兴趣改天再 ...

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双杠蒸汽机曲轴的加工工艺,楼主高手能说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双杠蒸汽机曲轴的加工工艺,楼主高手能说一下么?

  发个图片样子给我看看,我给你参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NC做凸轮轴就没什么问题,这样分布的曲轴做V8凸轮轴结构要简单多了,正时也容易找,这么小的剖 ...

  多谢朋友的细心建议,我暂时先不搞这么复杂,到时直接用铸锡青铜慢走丝割出来算了,浇铸目前条件不具备。

楼主:
  连杆今天的进度没有达到,只做了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个图片样子给我看看,我给你参谋一下。

好的,下面是从世海找到的图片,这套蒸汽机的图纸世海上也有,麻烦您给看看,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下面是从世海找到的图片,这套蒸汽机的图纸世海上也有,麻烦您给看看,如何加工。

看照片中这个曲轴是分体式,做起来比较容易啊!你分成三个部分,中间一部分,两头的一样的做两件再组起来。晚上我再画的示意图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照片中这个曲轴是分体式,做起来比较容易啊!你分成三个部分,中间一部分,两头的一样的做两件再组起来 ...

不知道各部分之间是怎么组装起来的呢,简单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么?

网友:
高手在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各部分之间是怎么组装起来的呢,简单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么?

  你这个速度和扭矩都不大,有个0.01到0.02MM的过盈敲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连杆今天做出来了,但感觉有点重,要再稍微瘦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杆今天做出来了,但感觉有点重,要再稍微瘦身一下。

向楼主请教一下,SW建立的模型,怎么用雕刻机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请教一下,SW建立的模型,怎么用雕刻机加工出来?

要用编程软件编加工程序啊,有了程序你的机器才能跑撒!

网友:
       坐等楼主V8的缸体

楼主:
   本来缸体今天准备开粗的,但检查发现有干涉,所以今天一下午在完善,没开始动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缸体今天准备开粗的,但检查发现有干涉,所以今天一下午在完善,没开始动刀。

          期待中,请楼主发过程和设备的照片。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进度比较慢,今天就磨了一根凸轮轴的毛胚,用的的加硬的SKD61(等同于国产65Mn)。今天琢磨出了用普通磨床加个夹具也可以磨凸轮,而且尺寸
比CNC铣要准,光洁度也要高些。
配气相位角本来想问问三叶的工程师,但出于商业考虑他们不方便透露,所以只有自己根据网上找的瞎蒙吧,进气早开30度,晚关60度,排气提前60度,延后30度。

楼主:
    今天把凸轮磨了一根出来,那个角度计算算的的我快崩溃了。
顺便展示一下夹具,那个有刻度的叫冲子成型器,可以15度一个分度。
曲轴和凸轮轴全是用他来磨的。

网友:
冲子成型器没用过

楼主:
买的标准件卖家迟迟不发货,严重影响我的进度,烦死个人!

网友:
机器虽小,动作却很大

网友:
求问楼主,,,下一步你的缸套怎么搞?就是缸套材料。。。。我买了个小发动机。四冲程的。。他居然是铝缸套。。能耐磨吗。。。。想自己搞一个。。。。想看看你怎么搞。。。

网友:
记号看楼主的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