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室内3D机配置,机型

楼主(2015-07-14):
想飞室内3D机,f3p,请老手给个配置,还有合适的机型,多谢!!!

网友A:
月亮军团的D板机,整机起飞才80g多些。当然了,这种没有覆膜的D板是碰一下就报废的,而且套机才能这么轻,但是漂浮性非常好,而且可以飞的很慢

网友B:
新手要的是耐炸的 理想选择是某眼的epp540或者某翼的epp540也行 前者9mm厚后者8mm的设备都是某宇2206电机某赢12A电调某天400毫安2s35c电池浆8045 9047舵机某燕8克就可以了 o圈要好点的要不会射浆的 祝爽飞

网友C:
小于100g就好飞

网友A:
刚开始飞的话可以试试天翼的板机,我这有一款但是还没发售,室内机翼展80,起飞170g以内差不多,室内外兼用,室内空间小需要速度慢漂浮性好,个人感觉高于180g,翼展85以下,效果就差很多。月亮的不覆膜D板,我装了一个起飞重量89g,但是不是我飞,凭经验来说,漂浮性非常好,可以飞的非常慢,但是这机摸都不敢用力,如果有信心可以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