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4云台横向运动时,水平也会跟着往一边倒????

楼主(2015-07-14):
我的是Z15 GH4云台,GH4机12定焦头,云台横向运动时,水平也会跟着慢慢往一边到,停止后水平又慢慢自己回来了。2个月前返厂过,还是没解决这问题,有其它办法没?

网友A:
这是gh4 云台的通病,因为大疆为了偷工减料而使用了国产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gh4 云台的通病,因为大疆为了偷工减料而使用了国产电机!

不会吧?

网友:
还在考虑上GH4HD云台,不知道能否在遥控器里把水平舵量锁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这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所以我没卖GH4相机和云台,越新越不靠谱,原因省略20字

网友:
从去年9月起接触了4个GH4云台都这个问题。不过现在随着新固件和云台校准功能,好多了,但没有完全消除。貌似是基础板的设计短板,用了其他几个品牌使用相同基础板的云台也一样。这个估计DJI也没办法。

楼主:
唉,,,命真苦。。。

网友C:
调整舵量 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舵量 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能说具体点吗?我也想过这办法,但好像不方便,没实际去试。

楼主:
哪位还有什么好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舵量 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方便留个电话交流一下Z15GH4云台的使用吗?

楼主:
看来要再次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