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中联是易损件么??

楼主(2015-07-14):
由于之前的机机尾中联飞断过 射过尾桨  一直心有余悸   请问这东西是易损件么? 是否需要定期检查更换??

网友: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说不是就不是 是也不是

网友:
算,经常炸弯

网友:
哪里都有可能坏

网友A:
只要不炸到应该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炸到应该没什么

之前也没炸过......可它还是可耻的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没炸过......可它还是可耻的射了~~

射桨这个问题牵扯的可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没炸过......可它还是可耻的射了~~

你射是尾中联断了?应该不会吧,飞是飞不烂的,你射桨应该是螺丝断了吧。

网友:
尾中联飞断质量有点问题了吧?螺丝断好像还稍微正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