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地面站F通道设置和z15(A7)云台SHUT触发照相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云台飞控基本功能都正常。
1、用can2线路设置单遥控器,或者用单独的接收机都能成功控制拍照。
2、用A2飞控的F通道映射出来的信号能控制舵机没问题
3、但是为啥这个F通道映射出来的,无论是用遥控器映射的还是地面站F通道动作的设置就是不能触发拍照啊~~~
应该怎么做才能让A2飞控的F通道映射出来的动作控制Z15的SHUT通道触发照相啊?

网友A:
使用A2的F2通道,吧地面站F通道设置关闭,是有优先级的,拍照的优先级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2的F2通道,吧地面站F通道设置关闭,是有优先级的,拍照的优先级最低。

是这样设置的,现在只要打开遥控器地面站就不能触发拍照,关闭遥控器就能触发拍照,这是不是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设置的,现在只要打开遥控器地面站就不能触发拍照,关闭遥控器就能触发拍照,这是不是bug

那这能问大疆客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