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刷suv怎么设置3段开关

楼主(2015-07-14):
求助D10刷suv怎么设置3段开关

网友:
我一直使用多段来设置三段,比较直观。
三段式设置也是可以的:

选择某一通道 进入右边那个圆框 模式选择三段式

输入
我选择的是mix0 ,曲线选择死区, 比例就是你要设置的输出(比例为100就是打到mix0输出100值)。
开关1设成mix1, 用ENT点一下曲线1 ,底下那个关联会改变。用R/L选成死区, 比例自己设, 就是输出 。
开关2设成mix2 ,用ENT点一下曲线2 ,底下那个关联会改变。如果不是死区就选成死区 比例2自己设 建议设成100。
然后按两下DN键, 就到了保存那, 用ent点保存, 自动退出到混控界面。

网友:
吐槽一下三段式设置,太难理解了,还不如直接取消。多段式可以设置任何开关模式。

网友A:
混控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