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s能飞亚拓700吗?

楼主(2015-07-15):
有两组dupu5200mAh电池放久了,其中一组坏掉一片电芯(漏液)变成了5s,请问各位大大用11S飞700E,只飞航线,妥否?

网友:
坏的电池多钱出

网友:
最近怎么来那么多坑货老是刷贴刷经验???

网友:
呵呵,为何不能我就想不通了,这俩电池首先是串联,就一个5s一个6s加起来11s了,完全就相当于12s的电池飞了一会吧电压飞下来了,3d我觉得应该飞不了,但航线一定没问题,就是要注意非的时间,再不济11s总不会烧电子设备把,大不了悬停试,不行了马上熄火下来

网友:
看错了 11s   哦  差不多   悬停可以

网友:
楼主如果想飞的话,要注意一下设置的低电压保护,一般保守的说单片3.8就要下来了,11s的话单片电压就要调高,大概4.1的时候就要下来,飞是肯定没问题的,就是时间短不要过飞,免得电调保护了

网友:
一个5S和一6S串联,电压不一样串联,这样不稳定吧

网友:
可以飞,我看国外玩家6S都照样飞700.温柔点没事,飞飞航线,转速不要开得太高

网友:
没什么,就是转速低了,KV不匹配,700级飞机12S电机用6S,8S,10S都可以,就是6s转速很低,基本很难翻,低空翻容易炸,8S就相对转速高了,可以翻的流畅了,10S基本可以做大部分3D动作了

网友:
嘻嘻 炸了

网友:
一个5S一个6S不稳定

网友:
可以勉强飞飞

网友:
关键看电调认不认11s 认就能飞

网友:
能飞起来  我550还用3s 4000的悬停呢

网友:
能飞。5+6串联不影响。
只是:转速偏低。相同转速下的电流增大,不适合暴力3D。

网友:
还真没尝试过,楼主还是别尝试了吧。没意思,好电池飞得安心。既然一片已经挂掉,其他电池也好不到哪里去。700小炸一下就够买电池了。

网友:
放心飞,航线完全没问题,温柔翻都可以,就是转速少个大概150转左右,掉转也会厉害点,电池负载大发热大寿命会缩短。
飞肯定是没问题的,要注意不能用定速模式飞。

网友:
飞航线问题不大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  有兴趣可以出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