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有关APM飞控问题

楼主(2015-07-15):
新手目前使用F450+QQ飞控,由于感觉QQ飞控控制性太难,且炸机情况严重打算更换其他飞控。希望新的飞控能够实现:
1. 定高自动悬停
2. 无头飞行模式
3. 遥控失效后自动降落
4. GPS飞行

请问这几个可以通过APM飞控实现吗?后续增加GPS可以推荐几个吗?有没有正在使用APM的可以告诉下配置和大致费用?

目前也看上了NAZA,但是感觉NAZA的配上GPS后小一千有些贵。。。

网友A:
说的都能做到。
不过得做好必须得心理准备,APM绝对不会拿到手插几根线点几下鼠标就完事的,需要不停地调试,调试过程中很可能不停地炸鸡

网友:
apm我要上天啊  不想让APM在家里吃空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给你看看先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谢谢!看来很全的样子!

网友C:
可以选用APM,多学习一下,没有什么难得,我前几天刚给同学装了一架,挺好飞的,后期的话,再慢慢学习各种更深的,毕竟开源飞控,可调整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都能做到。
不过得做好必须得心理准备,APM绝对不会拿到手插几根线点几下鼠标就完事的,需要不停地调 ...

现在用的是APM2.8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用APM,多学习一下,没有什么难得,我前几天刚给同学装了一架,挺好飞的,后期的话,再慢慢学习各种 ...

请问用的APM什么版本,GPS用的什么型号的呢?
我看现在APM好像有 2.8 和 2.5 的,而且GPS也有6MGPS和M8NGPS区别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的APM什么版本,GPS用的什么型号的呢?
我看现在APM好像有 2.8 和 2.5 的,而且GPS也有6MGPS和M8N ...

我用的2.8的,GPS只用过6M的,所以这个不好评论,但是新手6M足够了,以后升级可以用M8N的

网友D:
我也看上了APM,不知道除了主控和GPS,还有什么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都能做到。
不过得做好必须得心理准备,APM绝对不会拿到手插几根线点几下鼠标就完事的,需要不停地调 ...

呵呵,这就是apm的特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上了APM,不知道除了主控和GPS,还有什么配件吗?

换了APM2.8,+6M GPS,其他没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APM2.8,+6M GPS,其他没换

不需要电源模块,电流模块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电源模块,电流模块什么的吗?

我还是原来的5300电池,电调别的什么都没有换

网友(2015-11-21):
你的是直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