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支持

楼主(2015-07-15):
麻烦高手给看一下这样可行不,罗盘是参照V2的方向安装的,如果不行可否用软件更改方向,罗盘竖直装不好放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楼主

谢谢帮顶哈,看来这个真没多少人研究过,继续求顶,路过的帮忙分析下

网友B:
你可以在电脑上看下。装的方向对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电脑上看下。装的方向对着不

手里没有精灵了,麻烦哪位朋友把精灵插上电脑上帮忙截个罗盘信息图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精灵了,麻烦哪位朋友把精灵插上电脑上帮忙截个罗盘信息图就行

你原来脚架上的罗盘还有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脚架上的罗盘还有没了

没有了,那个罗盘是竖向安装的,不方便,所以陪了这个,不知道平放是否可行,精灵的gps程序可能和V2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了,那个罗盘是竖向安装的,不方便,所以陪了这个,不知道平放是否可行,精灵的gps程序可能和V2的不 ...

罗盘的tx rx 5v gnd 都找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的tx rx 5v gnd 都找对没?

接线都没问题,我只是想知道罗盘这样平放是否可行,精灵的是竖着放的

网友:
没研究过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