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传x3 尾巴莫名严重震动,各位医生求帮助。。。

楼主(2015-07-15):
炸之前震动在500左右(轴传)

炸完调机,尾巴全部买新配件换新,主轴横轴都换。(改了皮传)

问题 不上尾桨大桨 震动200,只上大桨,震动500内,只上尾桨震动1000多,有极大噪声,全上1000多,尾巴极大噪声,嗡嗡响,油门70(mx460)

油门80的时候震动接近2000,都没有飞起来测试,飞起来估计震动会在3000以上。问题节点在上尾桨和不上之间,(2副x3原装尾桨,2副fk碳纤尾桨,连尾桨夹中联一起做平衡多次,无用,不是平衡问题。)

目前怀疑皮传皮带(全新),主轴轴承,或者直接改回轴传(无根据猜测)

求各位帮忙,2周无法解决。。。该换新的都基本已经换新。。。

网友A:
尾桨做平衡没有?
蟹抓又没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做平衡没有?
蟹抓又没变形

尾桨带桨夹中联全部做过平衡,无用,尾巴全部换新,轴承螺丝都换

网友B:
尾桨夹 尾中联 尾桨夹里的止推轴承有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 尾中联 尾桨夹里的止推轴承有反正

浆夹称过重量,无问题,止推轴承正反确认过,无问题

网友A:
只装主轴和尾巴,震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装主轴和尾巴,震动多少?

带尾桨夹和中联或者波箱么,都带的话200内

网友:
小小的450不带大小桨震动19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尾桨夹和中联或者波箱么,都带的话200内

我的意思是尾部全装好(包括尾桨)
前面只装主轴(旋翼头,十字盘,都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尾部全装好(包括尾桨)
前面只装主轴(旋翼头,十字盘,都不装)

是的,就是这样,依然震动无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依然震动无法解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带尾桨震动200)
问题就在主旋翼头上,检查中联,桨夹摇臂(如果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带尾桨震动200)
问题就在主旋翼头上,检查中联,桨夹摇臂(如果有的话)。

[图片及视频]x3尾巴震动后续,万万想不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175
请看这个,真的很奇怪

网友C:
估计是安装问题,建议再次检查尾桨夹的止推轴承,中间有钢珠那片钢珠朝里,另外两片孔位是不一样大的,孔大的那片要装在里面,也就是靠近尾中联那头要装大的,这两片如果只装反了一个桨夹则震动大,猛推大螺距尾巴会摆,如果两个尾桨夹里的都装反,就是严重金鱼尾。

网友D:
我是清风,虽然和你不是同样的问题,昨天也秒炸X3,切3D突然极速右倾,秒炸!估计是陀螺仪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清风,虽然和你不是同样的问题,昨天也秒炸X3,切3D突然极速右倾,秒炸!估计是陀螺仪震动太大。

我之前用的黄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安装问题,建议再次检查尾桨夹的止推轴承,中间有钢珠那片钢珠朝里,另外两片孔位是不一样大的,孔大 ...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没有做好动平衡,用透明胶配重试一下,我原来也是尾部震动地不能起飞,后来配一下就好了,基本没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做好动平衡,用透明胶配重试一下,我原来也是尾部震动地不能起飞,后来配一下就好了,基本没震动了。

问题没这么简单,我桨做的已经基本没有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没这么简单,我桨做的已经基本没有差了,

静平衡不能代表动平衡,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平衡不能代表动平衡,OK?

我会傻到不做动平衡?现在震动没了,上面链接有解决方法,还是那副桨,震动只加了一点点,动静平衡已经完美了好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会傻到不做动平衡?现在震动没了,上面链接有解决方法,还是那副桨,震动只加了一点点,动静平衡已经完 ...

现在解决了吗,是那副新桨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解决了吗,是那副新桨有问题吗。

解决掉了已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175

网友:
z看看轴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