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DSX7面板失灵

楼主(2015-07-15):
各位早上好,以前一直用这控玩直机,两年没动过了。现在想入固定翼,想找出来试试,昨天装上电池以后,发现除了左上那个熄火开关外,其它的所有开关和按钮都没反应,屏幕一直保持下图那个样子,但是控还是可以对直升机进行控制,油门方向升降副翼都没有问题。这可如何是好,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谢谢啦先~~~

网友:
开关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
右上边第一个是副翼的双重比率开关,要设置才行。第二个是起落架开关,理论上是在第五通道上可以接个舵机试试。

网友A:
先看看说明书设置一下吧,别问我哪去找说明书~~~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说明书设置一下吧,别问我哪去找说明书~~~度娘!

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