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些问题请教大师!

楼主(2015-07-15):
我有架S1000飞机在起飞空转时,机臂抖动厉害起飞后正常,但是回头检查画面时发现飞机在刚起飞悬停画面果冻很大,但是时速上去后画面基本恢复正常!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路过不懂也顶一下

网友B:
可能与共振有关,每个马达就是一个振动源,并且不同转速就是不同的振动频率(还要加上倍频),所以有可能在某个转速下与机架谐振(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