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模拟四轴飞行

楼主(2015-07-15):
请教一下前辈们,为什么我用凤凰模拟器飞四轴的时候,仅推油门的时候,飞机却朝向一个方向自己飞,然后油门推上去,其他的不动,飞一会儿后,自己就会摔下来。。油门也校准了

网友:
那就是控制哪块没调好!我最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这个模拟器,并不是所有四旋翼都这样,有几个模型还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只能选这几个练,不知道那几个是怎回事儿。。不知道你的模拟器是不是这样的,你也可以把四旋翼挨个试一下,看哪个能飞,我今天就是这样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模拟器,并不是所有四旋翼都这样,有几个模型还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只能选这几个练,不知道那几个 ...

多旋翼都这种状况 ,直机都不这样

网友:
换一个机型就可以了,有些是这样的,没自稳平衡功能,升级凤凰5就有很多四轴六轴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