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尾巴震动后续,万万想不到

楼主(2015-07-15):
上篇帖子 [图片及视频]皮传x3 尾巴莫名严重震动,各位医生求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125

现在状况是,上尾桨,震动也在200内了,解决方法是锁紧尾波箱和尾管,固定尾垂的2颗螺丝,不能过度锁紧,刚刚能固定的力度就可以,震动从1600直接降到了200内,感觉治标不治本,但是目前找不到其他原因。转起来单独摸尾波箱也不是很震,但是和尾管锁死震动就来了。
难道是尾管有问题吗

网友A:
传动轴重装遍试下,包括2个锁紧传动轴的机米螺丝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动轴重装遍试下,包括2个锁紧传动轴的机米螺丝卡

LZ是皮传。。。

网友B:
是因为锁紧导致尾波变形么?按说锁紧部位和轴承点挺远的啊,也不能解释为啥之前不装尾桨就不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锁紧导致尾波变形么?按说锁紧部位和轴承点挺远的啊,也不能解释为啥之前不装尾桨就不震

是的所以能解决,但是还是原因不明,非要说,可能就是精度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能解决,但是还是原因不明,非要说,可能就是精度太差

妈蛋,周末我也试试,要不换个金属尾波。。。

网友:
这情况还是找当地人,摸不到机器很难的。
我以前飞YT, 怎么调都震,后来在发现尾穿轴的十字榫是歪的(全新尾穿轴)
所以YT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1,尾轴上的皮带轮
2,皮带太松

网友:
塑料版的尾箱適度鎖緊就好,鎖到死緊會變型,當然就震到不行了

网友C:
没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的

仔细看

网友D:
我一直用MB,没有用过你们那些震动检测的陀螺之类,X3我定速3400砖,雷虎E720,用710桨,定速2150转,雷虎油动X50,定速2250转,只要没有明显肉眼可见震动,听不到持续的低频振动嗡嗡声就好。从不在乎什么震动值,特别是飞机不飞起来,地面的震动,个人觉得没什么意义。只要不是那种飞机都震翻的情况。

网友D:
当然,装机很重要。细到每个部位每颗螺丝的松紧程度,每个部件的正确相位,都应该仔细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装机很重要。细到每个部位每颗螺丝的松紧程度,每个部件的正确相位,都应该仔细确认。

是的,尼龙件确实讲究多,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MB,没有用过你们那些震动检测的陀螺之类,X3我定速3400砖,雷虎E720,用710桨,定速2150转,雷虎油 ...

震动确实厉害 ,飞起来飞机状态很差

网友:
可能精度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