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SUV大神3.53固件求助

楼主(2015-07-15):
小弟昨天按教程刷了SUV大神3.53固件,混控的设置目前还没有摸索出来,上论坛找教程好像大多是4.0的,3.53混控界面都不一样,求哪位大神提供一下教程!
另外,刷固件后清除固定ID连RX1002后再设置固定ID,关机后就连不上了,手动对频也没用,接收机指示灯慢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刷固件后
接收机要用短路线清除固定ID,控也要清除固定ID。点击初始化,连接RX1002成功后,后再设置固定ID,再点一遍对频。OK!
混控确实比较难,关键是你要按照程序员的思维来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后
接收机要用短路线清除固定ID,控也要清除固定ID。点击初始化,连接RX1002成功后,后再设置固定ID ...

谢谢,经过教程和各种尝试,固定id和混控都弄好了,对混控的原理也有大概了解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