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蚁相机磨皮,完美放入H4-3D云台

楼主(2015-07-15):
昨天下午忙活了半天,用洗床把小蚁四周洗掉一点。配重只需相机底部的螺孔上加个螺丝就行。图传不拆外壳的情况下整了很久也没成功,里面排线太短不然可以引出来。

网友:
连接线需要改吧

网友:
放进去不管用哇  没法接图传啊

网友:
商家不懂摩友的苦

网友:
小蚁最大的麻烦就是接线,自己鼓捣了几天了,也没有好办法

楼主:
里面SD卡和USB模块是独立于主板的,所以可以把它引出来放外面,关键是排线太短,要自己换排线。

网友A:
图传准备怎么接呢?还是准备盲拍?

网友:
图传准备怎么接呢?我也是想知道

网友:
h4_3d云台挂小蚁行吗?我也有一个小蚁,和大疆p2机,纠结云台买那一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准备怎么接呢?还是准备盲拍?

不能接,把相机壳拆掉

网友:
你也够专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SD卡和USB模块是独立于主板的,所以可以把它引出来放外面,关键是排线太短,要自己换排线。

有没有拆开图?看能不能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拆开图?看能不能接一下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拆开来看一下,很简单就6颗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接,把相机壳拆掉

拆了可以顺利引出来吗?

网友C:
还不如鹰眼的直接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可以顺利引出来吗?

可以,已经试过了,但拆了壳巨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已经试过了,但拆了壳巨难看

打个孔,盖上去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鹰眼的直接放进去

没有1080 60P 鹰眼电脑上看涂抹严重,后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