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250 CC3D如何调PID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找了很久没找到这个界面的意思说明 红线那里我应该调哪个选项里边的才是调PID的
还有篮圈应该调哪个 黄圈里应该调哪个
哪位大师指点下吧 或者知道哪里有下载说明的能给个链接也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是来看最后一张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最后一张图的。。。

不厚道啊  我图都发了 你们也不告诉我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厚道啊  我图都发了 你们也不告诉我怎么调的

我也不会调。。。

网友B:
我是来看最后那张图的,另外可以告诉你,根据地面站的向导设置,有一项是可以借鉴人家的配置跟自己的配置做对比来导入人家的参数就可以飞了 我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最后那张图的,另外可以告诉你,根据地面站的向导设置,有一项是可以借鉴人家的配置跟自己 ...

刚才调了下参数可以飞了 不是很稳 等有空了到室外调去

网友:
我喜欢最后一张

网友:
最后一张图之后的图发出来,马上解答

网友:
优酷搜“zwdxbb” 泡泡老师的视频。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C:
先默认的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默认的搞一搞

现在调的差不多了

网友:
从上往下看到最后一张图,发觉这几十秒花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