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万用表测xt60接口是否会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5-07-15):
今天将一个电调板焊好了,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遇到困惑,请帮忙测一下。就是用万用表分别接xt60口的正负极,万用表会提示短路,过一秒钟左右后万用表短路的提示会消失。请问大家的是否这样?理论正负应该是短路才对的?怎么会先短路再短路呢?第一次组装不甚理解,望求教

网友:
你试下先把正负短接 再打

网友:
先短路再开路。正常!因为电路板上电容充放电缘故。另外说明一下数字表红标表笔就是正极。指针表红表笔是负极,有差别。

网友A:
难道你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的吗。如果是,那就没问题。在断电情况下万用表电阻档测试正负极,由于滤波电容存在被万用表机内电池充放电的过程,所以就出现了短路再断路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的吗。如果是,那就没问题。在断电情况下万用表电阻档测试正负极,由于滤波电 ...

是的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