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漂移

楼主(2015-07-15):
各位大神,我用的naza lite飞控,650机架,GPS模式下,定点很稳,但打自旋,就不是在该点旋转,会漂移。不是绕中心轴旋转,好像是绕一个电机转。什么原因啊!航向角感度是210

网友:
貌似,都会有一点

网友:
四轴就这样,自旋上六轴

网友:
dji的东西都这样  精灵经常会失控        用apm或者pix飞控就好很多

网友:
正常的话应该围绕中心转圈才对· 建议你首先调节下方向的感度 弄个小点的感度 和大点的感度试试 ··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行再校准imu   再不行发回厂家

网友A:
设置里面有需要设置gps和飞控的相对位置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需要设置gps和飞控的相对位置数据的

设置了的。

网友B:
试过把gps往自旋相反的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安装后飞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把gps往自旋相反的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安装后飞过吗?

没有试过,不是要按箭头方向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试过,不是要按箭头方向安吗?

一般情况是按照剪头方向安装,但如果有自旋情况可以把gps往反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安装后在按照标准程序重新校准。至于旋转多少角度要根据实际飞行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是按照剪头方向安装,但如果有自旋情况可以把gps往反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安装后在按照标准程序重新 ...

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