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GPS外壳喷黑,可行吗?

楼主(2015-07-15):
RT,整机除了GPS,都比较协调,大家讨论下,可不可以把GPS外壳给喷黑,技术达人帮我分析下会不会因为黑色吸热导致故障

网友A:
我觉得 粉色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粉色更好看

别闹,持漆等高手回答呢

网友:
拿个塑料薄膜之类的贴在GPS上然后喷黑试试就知道啦,不行撕掉就是了

网友:
先喷黑试试,不行再喷回白色。

网友B:
不会,话说,这机器什么配置啊。

网友C:
很多天线外壳都有指标,随意喷漆可能会影响信号强度,很多通信数据传导天线都很挑涂层,不过这东西一般外壳就是普通塑料,你买一罐喷轮毂用的可撕喷漆,干了以后能撕掉,不好用就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天线外壳都有指标,随意喷漆可能会影响信号强度,很多通信数据传导天线都很挑涂层,不过这东西一般外壳 ...

GPS天线没那么敏感,不要喷金属漆就可以了。。。

网友E:
是不是粉嫩粉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天线外壳都有指标,随意喷漆可能会影响信号强度,很多通信数据传导天线都很挑涂层,不过这东西一般外壳 ...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装好图传OSD,在一个地方飞,看卫星颗数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话说,这机器什么配置啊。

680折叠机架,4008 350KV电机,极翼P2PRO飞控,6S4000电池,1555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粉嫩粉嫩的

那要把机架子也喷成粉色,然后下面写个玫琳凯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天线没那么敏感,不要喷金属漆就可以了。。。

手喷漆喷喷,用亚光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粉嫩粉嫩的

嗯呐  就是那种粉粉嫩嫩哒~

网友:
买个汽车贴纸 贴上就行了呗 想要什么色有什么色不想要再斯了

网友F:
机架是定制的吗

网友:
白色的GPS天线是个标志,挺好的。另外想问问,你这个配置能续航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
我只想说   鸡鸡很好看

网友:
普通喷漆是可以的,金属漆就明显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是定制的吗

嗯,订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订制的

在哪里可以定制啊

楼主:
1016981197这个扣扣

网友F:
要多少钱呢,在哪里定制,我也想定制一个

网友:
除非你的GPS有温漂传感器,不然可以忽略黑色······

网友:
本来好好的,为何要喷黑的

网友G:
不含金属,应该没事

网友H:
我曾经在一个建筑工地的临时钢板房里用手机GPS,搜索到的卫星超多.一般也就8-9个,在钢板房内能有12个.信噪比很棒.按照物理学推断,应该是信号被钢板屏蔽,星数应该减少才对,至今不知是什么原因.房型如下:

你喷绝缘的涂料应该没什么影响.再有飞机是运动的,在流动的空气中散热条件很好,应该不会太热.GPS发热也有限.好多飞机也没有用白色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在一个建筑工地的临时钢板房里用手机GPS,搜索到的卫星超多.一般也就8-9个,在钢板房内能有12个.信噪比 ...

嗯,谢谢了,准备喷膜了,可以撕掉的那种,坐等图片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在一个建筑工地的临时钢板房里用手机GPS,搜索到的卫星超多.一般也就8-9个,在钢板房内能有12个.信噪比 ...

我想说,黑色物体吸热快,但是散热也比其他任何一种颜色都要快。因此在阴天下,散热会比白色好。但是在阳光强烈环境就不建议。

网友I:
架子自己做的?,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架子自己做的?,看着不错啊

订做的,自己做不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喷黑了

这gps真是受苦了。。。 长的白白的多好看。。。非要给人家弄成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多少钱呢,在哪里定制,我也想定制一个

1016981197这个扣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gps真是受苦了。。。 长的白白的多好看。。。非要给人家弄成黑的

个人感觉,黑色更好看更协调了,哈哈

网友:
喷黑了,卫星颗数会少一点点,大疆飞控。但能用。

网友J:
期待喷黑效果,机架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喷黑效果,机架真好看

已经上图了呢,你往前几楼看看,整体效果不错哟

网友K:
赞一个,顺便把浆托也喷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一个,顺便把浆托也喷黑吧

哈哈,那是临时自己做的,会换掉的

网友L:
喷黑了就没有特色了,我还是觉得白色好看点,有点不同的颜色叫点缀。再说,你考虑过极翼人的感受吗?看到估计会哭晕在厕所。。。

网友M:
gps都黑了,我好像秒懂了什么

楼主:
你们想多了,只是配色而已,和飞控没有任何联系,我一直用极翼飞控,从P2到PRO,应该算是忠实的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