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CC3D

楼主(2015-07-15):
請問要更換新的CC3D,如何把舊的數據(設定)移植到新CC3D上?

网友A:
设置导出。。。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导出。。。导入。。。

明白,可惜舊的已損壞,無法連接電腦!

网友B:
看看主芯片坏没,没坏直接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芯片坏没,没坏直接换芯片。

謝謝!但换芯片?對於我不太懂電子的,看似比較難!

网友:
我看大多数人都是使用了CC3D做穿越飞控,CC3D做穿越飞控比其他的飞控有更多的优势吗?

网友:
又坏了,又不会动手只好自己重设,问得真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