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翼怎么完美的设计

楼主(2015-07-15):
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A:
这是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做什么??

做飞行器

网友B: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

kk

网友:
尾电机有矢量控制吗,舵机

网友C:
你后面这个电机座现在是固定死了  不行的 必须要可以旋转的 参考其他Y3的设计

网友:
这是做y3,我也玩y3加个扣扣交流一下。

网友:
单靠尾舵是不行的,尾巴上的电机要做矢量电机国。

网友:
我也玩Y3...期待試飛結果....我也想試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后面这个电机座现在是固定死了  不行的 必须要可以旋转的 参考其他Y3的设计

应该可行的,Y3原理也就是舵机转动电机座,改变风向,他现在只是利用舵机带动尾翼引导改变风向,理论上和船的尾舵一样,估计还是可行的,只是这个方案没有原版Y3灵活,可是你那张会员卡能不能承受大风力而不变形,一变形就无法正确引导风向,那样很危险的,还是用点硬度高点的东西做尾舵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行的,Y3原理也就是舵机转动电机座,改变风向,他现在只是利用舵机带动尾翼引导改变风向,理论上和 ...

怎么可能可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可行呢?

我的理解是理论上是可行的,上图说明,实际可不可行就得等楼主测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理论上是可行的,上图说明,实际可不可行就得等楼主测试了

都是靠舵机,没啥意义呀

网友:
可行吗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靠舵机,没啥意义呀

Y3本来都是靠这个来实现转向的,或者迟点有什么高手写出新程序或者弄无刷电机取代舵机

网友:
左右电机控制侧飞,后面电机控制前进后退

网友:
我懂楼主的心情

网友F(2015-08-18):
这个也是醉了,超级精简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理论上是可行的,上图说明,实际可不可行就得等楼主测试了

不可行。原因:

1,尾舵材料太软,在下洗气流的冲击下会发生震颤,也就是说气流导向会变得不稳定。

2,如果你说换硬质的尾舵材料,依然不行~~~螺旋桨覆盖面积太大,要想尾舵有效率地控制方向,需要很大面积才行,这样的话,重量会上升,舵机的控制力也需要加强。

3,如果撞上障碍物,损坏桨叶还有机会受控下降,损坏尾舵板就必死无疑~~~~~

综合来讲,加尾舵怎么看都不如直接控制电机矢量。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好看拉风,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是醉了,超级精简版啊

还可以。标准y3 cc3d  翻滚。坨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