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650就这么重喃

楼主(2015-07-15):
重不说,飞行时间20左右,有瘦身的方法吗

网友:
请问那管是刚管吗?

网友:
貌似图传电池不用那么大毫安的吧,我都是用1100毫安或是800毫的续航40分钟无压力

网友:
多重?看不清图片  20分钟很正常啊

网友:
450比你的也轻不了多少2.535kg,飞行14分钟,时间还没你的久。

网友:
20分钟你就知足吧。。我的10分钟

网友:
20分钟很好了

网友A:
我的620四轴能飞26分钟。

网友:
云台什么的取动力电就行,加一个稳压就行。不用额外再带个电池

什么配置LZ说一下啊??????????什么多不说,就知道时间短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