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灵3实现网络实时直播及朋友全直播

楼主(2015-07-15):
买精灵3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直感觉都不错,精灵3自带了youtube在线直播功能,但这个功能在中国真的很鸡肋,于是设想怎么能让精灵3实现网上实时直播本人从事安防监控行业,监控系统有一套支持实时在线分享画面的功能,这一点正好可以实现。
1.本地实时画面传送到电脑或者电视
在本地电脑或者电视屏幕已经投影机实时显示画面很好实现只需要安装一个屏幕共享软件即可,把平板连接局域网wifi,软件搜索一下开启共享就可以,这个共享的话会有一两秒的延时。此类本地实时直播可以用在婚礼现场直播以及其他现场需要屏幕实时直播的项目使用。当然,悟遥控自带HDMI输出可以忽略此项。

  2.网络在线实时直播或者朋友全实时分享直播。
   2.1实现方原理
  网络在线直播首先要用到监控录像机的实时直播功能,目前支持实时在线监控并可以分享给好友看的推荐海康威视。海康威视的录像机目前都支持萤石云在线视频直播功能,就是监控实时在线分享。这个功能可以发布链接以及分享到朋友圈,视频可以加密并可以设置在线直播时间,具体的功能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萤石云”了解一下。
  2.2实现方式
  想通过海康威视的录像机实现精灵3的实时在线转播功能,就需要先把精灵3的信号传输给录像机,由于精灵3不支持视频输出功能,所以这里可以选择无线HDMI同屏器,就是通过无线方式吧屏幕信号同步输出成hdmi信号或者av接口,设备参数如下
用同屏器把小米平板或者ipad的桌面信号转换成av格式,再用线转成监控的BNC接头,这样平板上的实时屏幕就可以在监控录像机上实时显示了。
接下来,只需要开启监控录像机的网络共享功能就可以实现飞机空中画面实时网络直播了。这种直播方式是录像机把视频发送给流媒体服务器,服务器再转发给在线客户,目前海康还没有直播在线人数限制。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你的带宽不太大,直播几十人毫无压力。
  3.结语
  在线实时直播从平板到网络转播理论上会有几秒到十几秒的延时,但完全足够,如果想做到实时语音讲解也很好实现。今天先大概讲一下思路,由于最近监控工程比较忙,没时间玩飞机,所以在线实时直播的实现会在过几天做出来,准备做好后先在微信群直播,后期会在论坛里图文讲解。下面是微信群,欢迎交流。本人Q695412270

网友:
丁老板就是牛

网友:
那么多人 要注意安全啊朋友

网友:
等着看视频

网友:
1-2秒的延时直播时候不真实吧,如果全体观众看不到现场还好,现场和同步的大屏直播感觉就不舒服了,

网友:
哥们你辽宁朝阳市的吗?

网友:
请问你说的屏幕共享软件叫什么名字啊?ios系统

网友A:
用悟就方便得多了,悟+4G多卡图传,随时随地720p高清直播,只要有任意运营商4G网络覆盖的地方就能用。

网友:
精灵3已经有HDMI输出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悟就方便得多了,悟+4G多卡图传,随时随地720p高清直播,只要有任意运营商4G网络覆盖的地方就能用。

...

你说的是很多人同时在线看?我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很多人同时在线看?我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2.2实现方式

用同屏器把小米平板或者ipad的桌面信号转换成av格式,再用线转成监控的BNC接头,这样平板上的实时屏幕就可以在监控录像机上实时显示了。
接下来,只需要开启监控录像机的网络共享功能就可以实现飞机空中画面实时网络直播了。这种直播方式是录像机把视频发送给流媒体服务器,服务器再转发给在线客户,目前海康还没有直播在线人数限制。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你的带宽不太大,直播几十人毫无压力。

============================================================

你的流程是这样:精灵3无人机->精灵3遥控器pad->同屏器av标清输出->海康录像机网络共享->后台服务器->用户终端观看

我的流程是这样,你看看应该是很类似:

相对来说,你的方案优点是便宜实惠,用了公用的平台,但是直播的视频是标清流,而且因为设备的供电和网络问题,达不到便携的要求。
而我用的这个最高能支持1080p60的直播,移动性也很好,用的也是自己架设的服务器,当然,缺点也很明显,这套比悟要贵

网友B:
钉子,你把我从群里踢了,我也是服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钉子,你把我从群里踢了,我也是服你了。。呵呵

你是哪个?我看没改名和没说话的都清空了,人太多了- -你加我微信bjaf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