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距离的问题,请大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5-07-15):
小固定翼飞机的遥控距离会不会因为天线离舵机太近或者电机太近,造成干扰,会使遥控距离变短?
然后遥控器电池电力不够遥控距离也缩短?
用铜线延长接收板的天线会不会延长控制距离?
求老鸟或者高手解答,小弟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1.通常不会,天线和舵机离得比较近不太会造成干扰,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把天线和任何电子设备考得很近
2.遥控器不足不会导致发射距离变短,通常是电压低到某一时刻遥控器自动关机
3.不会增加距离,如果操作不当甚至会严重缩短遥控距离,天线的长度是有规定的,如果你增长了不该增长的地方,那会起反效果。

楼主:
可是遥控器是满电啊,天线被我弄长了20厘米,前几天飞出去不到10米就失控了,起落架摔坏了

网友:
一般不会。经常把天线卡在几个舵机中间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遥控器是满电啊,天线被我弄长了20厘米,前几天飞出去不到10米就失控了,起落架摔坏了

10米失控就是控或接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失控就是控或接收坏了

都是新的不可能坏了

网友B:
被干扰了?炸机修复后,平地测试遥控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遥控器是满电啊,天线被我弄长了20厘米,前几天飞出去不到10米就失控了,起落架摔坏了

天线长度是和频率有关系的,一般好像是波长的一半或倍数关系,你随便接长20cm,一点根据都没有,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长度是和频率有关系的,一般好像是波长的一半或倍数关系,你随便接长20cm,一点根据都没有,估计问题 ...

可是就算我不接距离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干扰了?炸机修复后,平地测试遥控距离。

平面实验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遥控器是满电啊,天线被我弄长了20厘米,前几天飞出去不到10米就失控了,起落架摔坏了

天线与发射机功率频率匹配的,一般情况下厂生产的都会经过研究试验得出的最佳结合。不能随便加长缩短的,影响发射效率,甚至烧掉发射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