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突然没有动力了,求解

楼主(2015-07-15):
今天去飞600E飞到第二组电池,先来个前翻,突然没动力了,过了几秒转速又恢复了,好像是电调保护,但是没有理由他保护啊,电调温度不高,就一个简单的,前翻,不会过载保护啊?,什么原因啊,吓疯了,求解

网友A:
可能是转速低了,类似的情况,我也碰到过,试一下调高油门曲线。

网友B:
应该是你电调设置的问题  找你们附近老鸟帮你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C:
是动力全没了,还是动力不够啊?全没的话也有可能你的电池接插是不是有松动的可能。

网友:
可能是电池瞬间单片电压过低  电调进入保护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单向轴承出问题,都查查。

网友:
电调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电调设置的问题  找你们附近老鸟帮你设置下就好了!

电调应该没什么问题,飞龄4年了,我的飞机从来都这么调啊,我附近的模友都飞4通道的,可能还是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转速低了,类似的情况,我也碰到过,试一下调高油门曲线。

2400转,螺距12

网友B:
是不是转速太低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速太低了  ?

没啊,电调重来都是2400.螺距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动力全没了,还是动力不够啊?全没的话也有可能你的电池接插是不是有松动的可能。

飞机的声音,,正常声音 嗡                            不正常声音 哦奥喔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哦哦哦哦奥奥奥,喔喔,嗡嗡嗡嗡嗡嗡

就3-5秒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D:
电池接头或者电调接头虚焊了,话说2400转定速也真够高的,满螺距12 2400KV过载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头或者电调接头虚焊了,话说2400转定速也真够高的,满螺距12 2400KV过载保护了吧

转速是亚拓推荐的,以前经常这么飞,没出过问题

网友:
单向轴承!

网友:
飞了四年了,插头氧化层太厚导电不良,再就是电池老化了,放电C数不达标了。后者情况比较常见,平时过放就提前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应该没什么问题,飞龄4年了,我的飞机从来都这么调啊,我附近的模友都飞4通道的,可能还是别的问题
...

很羡慕你,附近还有模友,我附近的模友直接不飞了,我好孤单

网友E:
600 2400转。。。。